今天遇到个奇葩!

楼主(2017-02-18):
我刚买的apm2.8飞控,上mc6遥控器进行遥控器校准!只插了1234四个通道!校准时第五通道竟然跟着第四通道走!郁闷!而且第四五个通道自己跳动!声明我的遥控器是好的而且混控开关已经关闭!

网友:
走错路了,顶

网友A:
是够奇葩的,mc6能支持Apm吗,

网友:
都可以巴,六通道,我用MC六玩ApM,富斯玩穿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够奇葩的,mc6能支持Apm吗,

怎么就不行!别人用的多了!再说了他apm有什么特别的还不能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就不行!别人用的多了!再说了他apm有什么特别的还不能用

就是他飞控有问题

网友B:
如果你带着就是飞控有问题,你们都来同情我的态度肯定解决不了问题。

这种问题你要把能看清你接线的详细照片发出来。

另外apm标准玩法至少要接5个通道,否则你怎么切模式

网友:
mc6可以玩apm的,我就玩过,不过功能少了很多。只要接线对了就行,还有设置问题

网友C:
居然mc6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带着就是飞控有问题,你们都来同情我的态度肯定解决不了问题。

这种问题你要把能看清你接线的详细照 ...

接了,六个通道都接了也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mc6 啊

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了,六个通道都接了也是那样!

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怀疑一切,,尤其是先怀疑不花钱的错误,比如接错线,而怎么判断对不对呢,首先,你需要拍几张足够清晰能看明白你接线的照片

网友:
4、5通道单独测试下,不行驱动舵机,看看是否有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