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调可否用于2212?

楼主(2017-02-18):
最近收了几个20A穿越电调 ,在地面试着接在2212电机上用了下,装上桨发现运转没什么问题,很平滑,由于没有散热片,满油门十多秒温度有些高。
我现在有两个问题:
1. 实际使用中,穿越机电调可否用于大一点的电机如2212,2216等,有没有人试过?
2.这个电调很小,甚至连电容都没有,这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我的山精用的就是飞盈佳乐 猛禽20A穿越机电调,LD POWER2213 920kv电机。没啥问题,挺好。

网友B:
2212这类的四轴,机器悬停电流不会超过15A,电调不要叠在一起就没问题,我还用飞盈佳乐的塞在碳管里面玩420机器,没问题。

但是建议你别用杂牌,杂牌本来就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2这类的四轴,机器悬停电流不会超过15A,电调不要叠在一起就没问题,我还用飞盈佳乐的塞在碳管里面玩420 ...

看来可以了,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可以了,多谢

最好关掉刹车,否则飞起来不舒服。

网友C:
反正20a玩固定翼应该不行

网友D:
穿越机电调不适用于固定翼,因为穿越机电调一般都是在螺旋桨下方,散热非常好,所以不需要散热片,而固定翼电调多装于机舱内,没有散热片温度会很高,造成元件过热甚至烧毁。(当然你加装一个散热片就行),不过穿越机的电调油门曲线或许和固定翼不同。另外电容不是太大问题,穿越机电调的电容多是微型电容和贴片电容,没关系的。总之还是不建议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山精用的就是飞盈佳乐 猛禽20A穿越机电调,LD POWER2213 920kv电机。没啥问题,挺好。 ...

了解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越机电调不适用于固定翼,因为穿越机电调一般都是在螺旋桨下方,散热非常好,所以不需要散热片,而固定翼 ...

多谢解答,我是打算在多轴上用的,毕竟轻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关掉刹车,否则飞起来不舒服。

一般默认是没刹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20a玩固定翼应该不行

还是用在多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默认是没刹车吧?

默认都开刹车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我是打算在多轴上用的,毕竟轻好多

不好意思,没注意看标题,20a绝对不够的,你参考2212和2216电机测试表,2212效率最高的时候都持续电流是22-24a左右,2216可以达到28a,你如果用小桨又没什么力,而且电机增加了重量,得不偿失。
另外穿越机电调一般默认是刹车关闭的

网友E:
电调能不能用于电机,只要确认电调的电压支持,电流大于电机的最大电流就可以了,能不能用在2212上,要看多少kv的,具体可以查电机厂家参数表,不过如果是2450kv那种用于腰推的电机肯定电流超过20A了。所以说跟是否穿越机上的无关,还是看参数

网友F:
可以的  我用穿越机电调银燕35A紫弹电调 用在6S下4008电机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  我用穿越机电调银燕35A紫弹电调 用在6S下4008电机都没有问题

厉害,你这个使用实例让我放心不少,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能不能用于电机,只要确认电调的电压支持,电流大于电机的最大电流就可以了,能不能用在2212上,要看多 ...

主要是穿越机电调的大小和同样耐流的普通电调相比实在小很多,不知道是科技进步太快还是穿越机电调有特殊之处,所以才向各位模友请教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没注意看标题,20a绝对不够的,你参考2212和2216电机测试表,2212效率最高的时候都持续电流是2 ...

现在BLheli程序默认打开的,毕竟给穿越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穿越机电调的大小和同样耐流的普通电调相比实在小很多,不知道是科技进步太快还是穿越机电调有特殊 ...

体积小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确实因为技术进步或者说用更高成本去实现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穿越机电调不带bec,也很大程度上减小了体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BLheli程序默认打开的,毕竟给穿越优化的。。。

噢,好的,谢谢,只是我去年买的电调默认都是关闭的

网友:
过去F450标配的都是2212-980Kv,20A好赢带BEC,9045双叶桨。我的第一架四轴就是这个配置,没问题的

网友:
v2216 kv900 用过20a没问题

网友H:
穿越机电调可以驱动其他电机。。你去看看穿越机电机那个线多粗就懂了,其他的电机kv都不会太高,线也不粗,有时候都没有穿越机电机过电流大。所以可以用
至于电容,穿越机是有电容的,只是形状不一样,没有电解电容而已。。也能储存电能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穿越机电调可以驱动其他电机。。你去看看穿越机电机那个线多粗就懂了,其他的电机kv都不会太高,线也不粗, ...

多谢解答,已经搭配2212电机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已经搭配2212电机使用了

好样的,加油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