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用什么飞控

楼主(2017-02-18):
我准备入手一个轴距990的六轴,看了好多飞控,现在比较犹豫买什么飞控,请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
大疆的A2,NAZA我都用过比较稳定,用起来比开源飞控省心,按价格排序 A3>N3>NAZA V2>NAZA LITE.
爱研究的就选PIX飞控,要买口碑好的,功能也很强大。
我个人还是推荐选大疆系列飞控。

网友:
有米大疆v2

网友:
穷人只用穷人的法拉利

网友:
建议极翼p2pro

网友:
或者dji a3飞控

网友:
零度x4 v2

楼主:
pix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