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3飞控的油门问题!!

楼主(2017-02-18):
想请问一下F3飞控,每次在快要降落的时候,油门稍微收一下,还没到最低,飞机电机就停转,直接掉了下来~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网友A:
油门最低点没设置吧

网友:
自己注意控制好三,要不就是设置没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最低点没设置吧

已经设置了最低油门1120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设置了最低油门1120

你先设置成1010再看看

楼主:
我D7E 的控最低只能到1100

网友B:
把设置里面右上角的“MOTOR_STOP”关掉试试,起码会维持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设置里面右上角的“MOTOR_STOP”关掉试试,起码会维持怠速!

明天测试一下

网友:
把你电调的最低怠速值找出来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