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2-18):
左转弯左边的副翼翘起来的高度是13.右转弯右边副翼翘起来的高度是14。相翼的高度相差1cm但左右转弯就相差很大,左转要一段距离才能转过来,右转就一下子就转过来了,调微调也调不会来。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同品牌舵机嘛、。??? 拆下来舵机臂放一样的角度测试
看误差 没误差就调整尾翼水平 ...

辉胜的舵机,机臂也调整过了还是不行,左右转弯就有误差但上升两副翼就没误差,也是一样的角度。真是搞不懂

网友B:
看看重心是不是左右偏,再看看反纽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重心是不是左右偏,再看看反纽方向

怎么判断?

网友C:
跟反扭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反扭有关系吧

舵机是正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是正纽的

我说的是电机的反扭

网友D:
先把遥控器的微调归中然后再用把飞机上的快接重新调整,舵机臂必须调到左右对称,记得舵角也要插到相同的孔

网友:
如果刚才的还没看懂加我的群聊

网友:
因为你的电机从后面看是逆时针转的,能量守恒原理,产生了一个从后方看顺时针的反扭力,所以飞机往右偏的时候加了反扭力,往左偏的时候要抵消反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遥控器的微调归中然后再用把飞机上的快接重新调整,舵机臂必须调到左右对称,记得舵角也要插到相同的孔 ...

试过了还是不行,我想换个舵机试下

网友:
在装着电池的情况下提起机身中线,看看左右偏不偏

网友E:
可能是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舵机的问题

我想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