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8):
BB响一般设置几伏报警,我玩的是穿越机。

网友:
我设的是3.75v报警。

网友:
暴力点3.5 柔和点3.6
电压飞完都是有回弹的
根据自己喜好

网友A:
3.6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可以

我调的3.7V油门一加大就报警

网友:
通常设置到3.5V,因为飞机起飞有电流,本身会产生一定的压降,设置到3.7V的话,落地测量电压应该还有3.85V左右,损失一两分钟续航时间而已。
大油门报警很正常,现在电机都暴力,电池供电上不来电压一掉BB响肯定会叫的。

网友:
3.5-3.6,推油瞬间,电池电压都会下降,所以为了不烦起见,且安全的前提下3.5-3.6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调的3.7V油门一加大就报警

电池内阻大了,压降比较大

网友:
计时 双向接收机 osd 我用这几个方式判断电量消耗

网友:
电池好3.4也没问题只要不掉到2.8左右一下就好

网友(2018-05-23):
电池过放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