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hack 增稳模式下倾斜一定角度 舵机会一直抖动

楼主(2017-02-18):
这是怎么回事啊? 自稳模式和手动模式动摇杆都没问题,一倾斜舵机就开始抖了

网友A:
和我的问题一样,  把油门反向     就解决了。    你现在的油门是最高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问题一样,  把油门反向     就解决了。    你现在的油门是最高位。

大神 你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问题一样,  把油门反向     就解决了。    你现在的油门是最高位。

那油门推高就会抖? 还是说上天了就不会了?

网友:
没有遇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油门推高就会抖? 还是说上天了就不会了?

解锁之后 就不会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