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大桨怎么配平呢

楼主(2017-02-18):
这两个桨装上去就抖的厉害 ,加大点油门就抖的超级厉害,自己做了个简易桨平衡装置,找出了那边重些,但又怎么弄成一样重呢

网友:
行吗这样

网友A:
轻的一边贴胶带之类的,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的一边贴胶带之类的,你试试

贴薄的透明胶起不到作用,贴厚的也不好飞啊

网友:
重的一边稍微磨掉点,不然就换桨咯
你看看轴有没有弯

网友B:
先称重,要一样重,然后找每根的重心,找到重心,在重心处配重,配重用胶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称重,要一样重,然后找每根的重心,找到重心,在重心处配重,配重用胶带就行了

好,我试试

网友:
有买的平衡器

网友:
要等甩直,等转速上去,桨甩直,再看抖不抖

网友:
静平衡动平衡慢慢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