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追云无人机的apm调试

楼主(2017-02-19):
请问一下大神们,追云无人机刷新apm固件全部校准后能解锁,上锁要好久,大概30秒才能锁上是怎么回事?还是可以通过调参改么?还有就是解锁后自动起飞半米左右,怠速是默认的70,而且自稳模式解锁后油门回中就直线上飞,要把遥控油门杆从中间往下拉才能控制自稳不上升,大神们知道怎么解决么?能调么?最后想问有飞友备份过追云无人机全部参数表和全部参数树么?下面是无人机和地面站调参图。
上图为追云无人机拆解后的apm飞控,请问这个apm的每项接口能改为apm2.8么?它的所有接口都是阉割版的!如何改apm2.8?

网友(2020-02-17):
朋友在吗我也遇到和你一样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2017-08-06):
帮顶,自己也买了,希望以后也能解决

网友(2017-02-19):
顶你一下,别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顶起来!

谢谢,求调试方法

网友B:
虽然是apm固件 肯定是经过优化得重新编译得固件啊 你刷通用版固件 我觉得未必能行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是apm固件 肯定是经过优化得重新编译得固件啊 你刷通用版固件 我觉得未必能行得通

apm飞控不都是通用固件么?开源控直接地面站调参就行了吧!我刷了感觉基本正常,就上述一些小问题,应该调参可以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apm飞控不都是通用固件么?开源控直接地面站调参就行了吧!我刷了感觉基本正常,就上述一些小问题,应该 ...

他们得固件应该做过优化 不知道是在哪个版本上重新改动后编译得 有些参数 可能会重新定义 比如说最基本得pid或者端口得映射 uart口得功能指定 ...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问厂家要固件重新刷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们得固件应该做过优化 不知道是在哪个版本上重新改动后编译得 有些参数 可能会重新定义 比如说最基本得 ...

追云厂家貌似没售后!打了电话直接让我找卖家,让卖家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们得固件应该做过优化 不知道是在哪个版本上重新改动后编译得 有些参数 可能会重新定义 比如说最基本得 ...

求追云固件,有没有追云无人机官方售后技术人员在模友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