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然发现遥控信号会干扰图传信号,求解决!

楼主(2017-02-19):
如题,我一直被我的图传距离所困扰,无论25mw还是200mw图传,都只有一二十米的距离就挂了,我使用的是某宝自组一体屏,今天测试天线忽然发现只要打开控,就会出现强烈的干扰,众所周知图传5.8G 遥控2.4G,那么如果我的图传会被遥控干扰的话,这里遍地是wifi,那干扰更感人了,大神们有遇到这种情况么?有什么解决办法么?上两张图直观的看一下干扰效果

网友A:
我用小飞手就没被干扰

网友:
也有可能接受的关系

网友B:
换个频道试试看能有信号不,你这估计不是主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频道试试看能有信号不,你这估计不是主频道

调的57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小飞手就没被干扰

你用到的哪个平率呢?

网友:
接收上是用的B

网友:
频率差了不少了,怎么会呢?

网友C:
两个东西应该离的越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东西应该离的越远越好

看来要离得远只能头戴式的了,但我不喜欢头戴的

网友(2017-03-21):
换高信道试试,比如5.9g的频率

网友:
图传接收机要与遥控保持一定距离,或者图穿接收换几个频道看看 能不能避开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