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糕433与at9s的连接

楼主(2017-02-19):
如题,请问大神们,切糕433和at9s怎么连接?说明书上貌似没有提到呀!

网友:
直接转发

网友:
可以接收机转发

网友:
或者ppm out 和地接了就行

网友:
不懂帮顶,我也准备加个

网友(2018-12-23):
貌似好像是把 遥控器的接收机装到切糕的发射机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