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穿越fpv炸死了

楼主(2017-02-19):
今天上午去飞了一下,看着显示屏飞,第一次吗,毕竟有点紧张,飞了10秒左右就不见了炸了。这种心情还难受,然后狂找了半个小时,就准备走呢,发现了当时的心情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其他的我不想说了,自己看图吧,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发射机和摄像头还能修吗。

网友A:
还好找到了,我的直接飞没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找到了,我的直接飞没可

摄像头里面的芯片炸掉了,发射机也报废了

网友B:
你这么飞下亏本,学学大神们的装机吧,布线,图传安装位置,还有就是电池太重了

网友C:
炸的好惨 图传天线焊回去试试呗 死马当活马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的好惨 图传天线焊回去试试呗 死马当活马医

摄像头直接炸分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飞下亏本,学学大神们的装机吧,布线,图传安装位置,还有就是电池太重了

2200的电池

网友:
下次发射机放机尾,用小红帽天线,摄像头别露出那么多,容易炸到的地方包裹EVA

网友D:
刚飞还是练下悬停啥的

网友:
原件不缺失,能看清型号,可以复原,如果电路板断裂,不缺失也可以修复,如果缺失,到网上找同型号的板看一下,焊接时注意电烙铁要接地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炸多了就习惯了

网友:
嘿嘿,其实在草地上飞好点,自由落体炸都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飞还是练下悬停啥的

基本上都会了,所以搞了一套fpv结果出事了

网友:
从第三视角转向向FPV,太难了,看屏幕很难感知飞机姿态。

网友:
穿越有理,顶起

网友:
不算严重

网友:
再接再厉

网友:
兄弟,有点惨啊。

网友:
先玩小的室内机,熟悉了也可以在野外飞手动的,也挺惊心的,到损失了毕竟是个小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