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

楼主(2017-02-19):
我的电池是3S。3300。JMP牌子的。插上BB响显示是4.18。4.23。12.6。这电池正常吗

网友A:
第三块电池呢。。

网友B:
充电器没用好的吧,最好上个a6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没用好的吧,最好上个a6级别的

用的是a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块电池呢。。

这是第三块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a6啊

万用表测测,bb有的不准

网友:
bb响本来就测不准,拿万用表试试

网友:
加起来不是正好吗?

网友:
bb响的精度不高,拿靠谱的万用表或者比较高档的充电器测比较准

网友:
还差一个没有显示

网友:
什么情况,刚才打不开,bb响与万用表对比会有误差,但是同一个bb响循环测量相同属性的电压是准确的,用B6平衡功能充几次会好些

网友:
BB响这种东西就不要相信了

网友:
a6不是B6!!!

网友:
你得算不错了,我都冲到12.4

网友:
放电再平衡慢充,我小电流平衡充电压完美平衡

网友:
最好不要快速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a6啊

这是B6

网友:
娱乐响测试出来的电压就这样,一般来说你这个充电器是可信的,可以无视BB响,实在不放心可以用电压表测试一下。

网友C:
12.6是总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6是总电压

你的意思是没有第三块电池电压,我觉得应该是有相邻的两块显示电压相同

网友:
电芯坏了一个 吧

网友:
bb响就别叫真了!

网友:
你仔细看下,3s电池是由三个4.2v的电池串联的,不应该会有12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