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萝丽三代头追问题

楼主(2017-02-19):
论坛里有朋友做萝莉三代遥控器并且实现了头追的吗?

网友A:
口袋头追更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口袋头追更适合你,

是吗?我还没听过口袋头追这个词呢

网友:
你这个太大了口袋版的才好

网友B:
和香烟盒大小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香烟盒大小一样

感谢帮顶,主要是想实现头追功能

网友C:
吧奖品里有体感电位器,代替摇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吧奖品里有体感电位器,代替摇杆用

您成功过吗,这种代替电位器的头追原来我用二代的摇杆替换过,没成功萝丽三代头追问题 遥控器,如何追小萝莉,萝莉有人追吗 作者:11点收操 8426 萝丽三代头追问题 遥控器,如何追小萝莉,萝莉有人追吗 作者:11点收操 9857 萝丽三代头追问题 遥控器,如何追小萝莉,萝莉有人追吗 作者:11点收操 887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成功过吗,这种代替电位器的头追原来我用二代的摇杆替换过,没成功

必须成功啊,你看我最早的帖子有用那个体感模块做的体感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成功啊,你看我最早的帖子有用那个体感模块做的体感遥控

请问您用的天地飞6的板子做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用的天地飞6的板子做的吗?

嗯,是遥控的就能用,只要是普通摇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是遥控的就能用,只要是普通摇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次我就是用的萝莉控,没成功,也是跟您一样的板子

……这个板子不可能吧,这个就是这个摇杆,输出0到5的模拟电压信号,能有什么问题啊,除了z轴不好用,问题应该不在这板上。也许是在萝莉控上,或许是线你没接对,这电源就用摇杆的5v电源直接从端口引出,信号线直接接摇杆的信号线引入就行,一个模块可以控制两路。307204443我qq号,如果你是天6你改下试试,我用华科尔的和天地飞的都改过,现在我天九还用着呢,

网友:
没看见我的体感模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不可能吧,这个就是这个摇杆,输出0到5的模拟电压信号,能有什么问题啊,除了z轴不好用,问 ...

好的,叫您扣啦

楼主:
已解决,封贴

网友:
我实现了头追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成功过吗,这种代替电位器的头追原来我用二代的摇杆替换过,没成功

那种有严重bug!舵机会不停朝一边偏。我已经实现了完美的头追,萝莉控

网友D:
还是要用ppm输入实现头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要用ppm输入实现头追

是吗朋友,我们交流一下?920393804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吗朋友,我们交流一下?920393804

423725189群

楼主:
引用 网友D:
423725189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