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显示器有水纹波,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7-02-19):
以前图传发射换过,OSD也换过,但是一直有纹波,显示制式也改过,没用,现在用的是PAL制。

网友:
给图传单独供电试一下。

网友A:
有干扰源

网友:
还是换接受吧,原因较大

网友:
控可能会干扰,还有不要用原装天线,接收换四叶草或平板天线,发射用三叶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干扰源

我只是上电,电机都没有转。

网友:
电源干扰吧,单独供电

网友:
单独接地

网友:
是电源和视频线的问题,我以前也有干扰,后来找了一根屏蔽线把视频线换下来就好了,视频线被干扰了,就是那种中间一根线,外层有一圈屏蔽网的,类似同轴电缆那种软线,换上保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