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苏27的问题

楼主(2017-02-19):
我的苏27飞老是飞不起来,前面飞起来就在1.5.米左右,是什么原因,,所有可能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太靠前了,电池至少全部进夹层里面才行

应该就是重心问题现在不知道该咋裁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我看你的桨,和你的舵面

桨是8060舵面是好的,方向也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太靠前了,电池至少全部进夹层里面才行

你看下这个咋办,我也觉得是重心问题,我电池大所以自己裁剪了点,应该往哪裁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桨反了,要不重新校准下油门行程

油门行程没有校准,找到问题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字的一面对着呢

风往后吹哦 有字的一面对着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桨反了

有字的一面对着呢

网友:
桨的方向

网友:
调一下重心,不要用太大浆,容易反扭

网友:
动力不够 看下浆或者电机

网友:
浆没装好吧,是不是老打到机身?看你机身放浆的地方都被打坏了

网友:
桨上带字的那个面向机头的方向

网友A:
重心太靠前了,电池至少全部进夹层里面才行

网友D:
估计是桨反了

网友:
就一个原因,重。太重了。你用的电池不对。

网友B:
给我看你的桨,和你的舵面

网友C:
应该是桨反了,要不重新校准下油门行程

网友:
10楼正解,因为我也出现过

网友:
不用剪,把电池粘上魔术贴方进夹层里就行

网友(2022-06-08):
我用  2212  2200kv  电机5030起不来

网友(2022-07-21):
应该就是重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