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改装

楼主(2017-02-19):
我的天地飞7是右手油门,想改成左手油门,但是线太短了,够不到应该买什么线;

网友:
线直径差不多的都行 网线都可以用

网友:
不用换线就可以换手

网友:
不用换线也可以的  弹簧压片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弹簧换下位置就行了

网友:
不需要啊 换弹片 然后遥控器里面可以设置换手的

网友:
不用动摇杆,拆一个弹片就好

网友:
左手的回中压片和弹簧拆下,换到右手,遥控器设置模式2,就可以了。

网友:
线不够啊,去天地飞群里问问

网友:
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
换回中套件

网友A(2017-05-24):
我换过天9的油门,换十字盘确实比换弹簧和压片要简单,换弹簧如果要是蹦丢了那只好哭晕在厕所了。我觉得换十字盘拆盘端接口不存在线长短问题?当然也需要重新设置摇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换过天9的油门,换十字盘确实比换弹簧和压片要简单,换弹簧如果要是蹦丢了那只好哭晕在厕所了。我觉得换 ...

换弹簧太麻烦了

网友:
MC的看的好简单啊。

网友:
微调是换不了的,我还是觉得让自己慢慢适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