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一个cc3d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7-02-19):
我不小心把电调一的信号线焊盘焊掉了,我可以在地面站把电调一改成五的位置吗,如图

网友A:
这个  不需要这么麻烦吧,焊上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不需要这么麻烦吧,焊上不就可以了

焊盘掉了怎么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赞一个

谢顶…

网友:
自己仔细的把周围刮刮行不

网友C:
拿刀片把焊盘前段的线路挂一下,把铜皮刮出来加点锡就好了

网友D:
为啥我觉得根据你的思路应该是在五号电机位上填1呢,支持实验

网友D:
哦对了,我有块CC3D出手,把你这个扔了吧。。。

网友E:
怎么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会掉

烙铁焊得太久了,烫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我觉得根据你的思路应该是在五号电机位上填1呢,支持实验

对哦,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对了,我有块CC3D出手,把你这个扔了吧。。。

不是我用…是给朋友用的,你的cc3d多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刀片把焊盘前段的线路挂一下,把铜皮刮出来加点锡就好了

如果这样不行就试试你说这样吧

网友:
认真学习,早日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