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P如何设置,成为模拟器控(2.2版本无法使用)

楼主(2017-02-19):
X9DP被许多模友称作神控,它设置的自由是相当棒的,对于初使用者一定会想知道如何设置成为模拟器用控,但本人通过说明书和网络都没找到完整的介绍,因此,本人总结下经验,让初学者少走弯路。
1、将内置和外置高频头设为“OFF”
如图
2、将教练口模式设为“Slave/Jack”,根据个人需要选择通道数一般是1~8,还有就是PPM帧格式。
其它未说明的,请查看说明书。

网友:
学习了 坐等成品出来

网友:
网上明明有的

网友(点评):
嗯,没有专门讲,也不完整

网友(点评):
网搜的,有的是新手提问,有的是PC端说了半天,就是没有这么干脆直接的,又有资料性的。

网友A:
楼主标注下,目前2.2版本无法使用模拟器(ppm输出)

网友(点评):
嗯,对了我目前的是2.1.9版

网友:
实用,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标注下,目前2.2版本无法使用模拟器(ppm输出)

啥情况  请问怎么看版本?

网友B:
加速必利QQ群,里面有完整的教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速必利QQ群,里面有完整的教程。

搜不到,群号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搜不到,群号多少啊

195047340,无锡速必利

网友D(2017-05-01):
请问用什么加密狗可以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什么加密狗可以使用啊?

所有加密狗通用

网友E:
看到有人说直接接usb数据口,可以把遥控当手柄来使用,不需要加密狗也可以玩liftoff,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有人说直接接usb数据口,可以把遥控当手柄来使用,不需要加密狗也可以玩liftoff,是这样吗?

有听说过这种用法,但我还没试过,你可以试下,无论成败都跟我说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听说过这种用法,但我还没试过,你可以试下,无论成败都跟我说下

群里有朋友说可以这么弄,不需要控制台,但是我没试出来,不知道是不是win10不兼容,群里朋友win7系统是可以的,他控固件版本是2.1.9的。希望有其他朋友知道的,看到了能教教

网友(点评):
嗯,支持凤凰还是G7

楼主(2017-12-05):
最终版的2.2有这个选项,应该可以用,有空试试

网友(2018-05-12):
简单的还没有整明白,又一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