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大家来谈谈富斯I6刷十通

楼主(2017-02-19):
谁富斯I6刷了十通,有没有出现过问题。比如失控,返航等问题,我朋友出现过,我怀疑是否是固件问题,搞得我不敢刷!希望大家都出来聊聊!看该不该刷,主要航拍用通道多,穿越机和固定翼我用不到真么多通道!@泡泡

网友(2019-12-18):
不远飞,我也想搞一个10通

楼主(2019-11-14):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问题,我还是老老实实原厂的用吧

原厂6通好像有中文了

网友A:
这么多问题,我还是老老实实原厂的用吧

网友(2019-06-25):
我刷过  并没有  返航失败是定位问题

网友:
大家来谈谈富斯I6刷十通 穿越机,固定翼,富斯,航拍,固件 作者:WANGHAO 4323 大家来谈谈富斯I6刷十通 穿越机,固定翼,富斯,航拍,固件 作者:WANGHAO 4576 大家来谈谈富斯I6刷十通 穿越机,固定翼,富斯,航拍,固件 作者:WANGHAO 9784 我想刷呀哎呀哎呀

网友(2017-05-17):
我也在考虑要不要刷机

楼主(2017-02-21):
引用 网友B:
飞穿越 远点的话延迟变大 打舵反应慢 有失控的感觉

这个问题我朋友也说过,就是距离变短了感觉上,远一些就是反应慢了,再远可能就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我改一体控的问题

改一体控存在可能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最近才发觉的

唉,你这个问题我朋友好像也类似,说距离变短了感觉上,其实就是稍远点反应变迟钝了

网友D:
我也想刷,不过10通固件也升级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刷,不过10通固件也升级几次了

十通固件也可以升级版本?

网友:
啦啦啦啦啦啦,我来顶贴了

网友:
路过,顶起来!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B:
反正不能太远了 远了延迟大 也失控过 不知道是不是刷了10通的原因

网友:
已经刷成10通道了,个功能都没有问题,没有远飞过。

网友E:
没什么问题,湖面,一公里多没问题

网友F:
已刷10通,只玩过穿越,未远飞,没出现过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刷10通,只玩过穿越,未远飞,没出现过失控

穿越我也玩,但是穿越六通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不能太远了 远了延迟大 也失控过 不知道是不是刷了10通的原因

这个问题我朋友也说过,感觉距离变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刷10通,只玩过穿越,未远飞,没出现过失控

大家都说没问题我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什么问题,湖面,一公里多没问题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不能太远了 远了延迟大 也失控过 不知道是不是刷了10通的原因

什么情况失控?是不听使唤坠机吗?还是直接莫名其妙飞走了

j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失控?是不听使唤坠机吗?还是直接莫名其妙飞走了

飞穿越 远点的话延迟变大 打舵反应慢 有失控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穿越 远点的话延迟变大 打舵反应慢 有失控的感觉

弄得我不知道要不要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常用没问题  就是设置参数的时候会自己加减

还能这样?

网友C:
可能是我改一体控的问题

网友C:
我也是最近才发觉的

网友(2019-06-21):
大家来谈谈富斯I6刷十通  作者:WANGHAO 1890 大家来谈谈富斯I6刷十通  作者:WANGHAO 4819 大家来谈谈富斯I6刷十通  作者:WANGHAO 6765 我想刷呀哎呀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