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与电脑端问题

楼主(2017-02-19):
x9dp在电脑上设置了,选拷贝到控,结果空就基本上清空了,只有时间没有变化,怎么回事呢?控是2.1.6版,电脑端是下载的最新的中文版。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
你说的是控主原来的其它模型被清空了,是吗?
建议,你平时或要修改时多备份,可以备份到控TF卡或PC上,

网友A:
看来你要去搜搜说明书看看,网上很多

楼主:
就是现在对这个软件还不是很熟悉,没摸太透,只有多学习学习了

网友:
注意开机和插usb的顺序,搞错了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要去搜搜说明书看看,网上很多

我看了说明书,还是不明白,开源不好玩啊

网友(点评):
那就先把控上的英文弄懂,

网友(点评):
从不会到会的折腾过程本身就是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