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F3穿越问题

楼主(2017-02-20):
本人新手 组了个F3 210穿越机,想练练手 从自稳开始,不知道刷那个固件合适,请教大家一个下~~

网友:
Bf3.1正式版

网友A:
我是2.9.0,手动模式
建议楼主,不要自稳,半自稳也不要
否则转过来会非常困难,一样会不停地炸鸡,与其这样,不如直接一开始就手动,慢慢的飞,炸多几次就熟练的了
祝早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2.9.0,手动模式
建议楼主,不要自稳,半自稳也不要
否则转过来会非常困难,一样会不停地炸鸡,与其这 ...

本人新手,自稳模式 在房间里只能小幅度的稳住方向!老是或高或低的,要不断调整油门
手动模式估计起飞就炸~~~

网友B:
用3.0.1的手动,能稳住,课余先增加一点点RC expo 的值,比如15到20,让飞机在摇杆中位附近稍稍迟钝一些,等熟练了,再减小expo的值到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2.9.0,手动模式
建议楼主,不要自稳,半自稳也不要
否则转过来会非常困难,一样会不停地炸鸡,与其这 ...

同感,直接手动吧,这样才是在飞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0.1的手动,能稳住,课余先增加一点点RC expo 的值,比如15到20,让飞机在摇杆中位附近稍稍迟钝一些, ...

目前就是3.0.1固件!我调整一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3.0.1固件!我调整一下看看

嗯,其实BF 的Super Rate 已经自带了Expo了,但是我一开始飞胆子小,总觉得控不住,就再加大 RC Expo,你可以看到曲线在中位附近更平坦了。但是飞机会有点迟钝,然后在曲线拐点的地方滚转率变化很大,你调好以后,动一下摇杆,看看摇杆不同位置对应的飞机滚转率,心里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其实BF 的Super Rate 已经自带了Expo了,但是我一开始飞胆子小,总觉得控不住,就再加大 RC Expo,你 ...

我的已经调了Super Rate从原来的7.0降到了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