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极翼接数传的问题

楼主(2017-02-20):
最近恋 上极翼,入了V2,但并没有看到关于用数传的连接方法,当然是说DIY了不是去买个极翼专用的。听说可以兼容APM/PIX之类的,只要改下线序,求教各路高手指点一二。谢过了!
另外,V2地面站上好像只有一个COM口连接方式啊,没看有什么其它TCP之类啊,难道调参只能USB??那校罗盘不是很麻烦的说啊???

网友A:
卖个兼容的数传模块有配套的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个兼容的数传模块有配套的接线

TB家好像没看到有兼容JIYI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TB家好像没看到有兼容JIYI的啊。。。。。。。

楼主:
能给个关键字或地址吗?麻烦了。

网友:
校准罗盘很简单啊

楼主:
中午赶时间接了PROV2,GPS搜星怎么连M8N一半强都没有啊??还是跟这个罗盘校准有问题啊,我只是简单校了两面(加速计校了6面),和M8放同一地方(二楼阳台),M8N能有6~7星,V2的是0啊,特地跑到小区篮球场上坐了10分钟,最多是11星,周围最高也就5层楼,还是算空旷的啊。这不科学吧??卖家说罗盘校完6面能有20星,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午赶时间接了PROV2,GPS搜星怎么连M8N一半强都没有啊??还是跟这个罗盘校准有问题啊,我只是简单校了 ...

罗盘校正和搜星没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校正和搜星没关系啊

请教下那我这这个是为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午赶时间接了PROV2,GPS搜星怎么连M8N一半强都没有啊??还是跟这个罗盘校准有问题啊,我只是简单校了 ...

不懂 。。。。我没笔记本,到不了外场,也不懂参数。只知道那个手感好,那个不好

楼主:
哪位大神帮搞个V2接兼容数传的接线图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中午赶时间接了PROV2,GPS搜星怎么连M8N一半强都没有啊??还是跟这个罗盘校准有问题啊,我只是简单校了 ...

请教下楼主我的V2 GPS也是收星慢,你后来如何解决的返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楼主我的V2 GPS也是收星慢,你后来如何解决的返厂吗

没返也没修,就是个人觉得在相对差点的环境下搜星真没我那个m8n好,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去公园试了,通常有15星吧,就是不太稳定,能用吧

网友D:
极翼飞了两年,直接插上电,自稳模式,油门一拉直接飞走了,航拍,公园里小穿越,都是自稳,比gps模式飞起来更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极翼飞了两年,直接插上电,自稳模式,油门一拉直接飞走了,航拍,公园里小穿越,都是自稳,比gps模式飞起 ...

兄弟有没用过数传啊?极翼专用还是其它兼容的?

网友:
是有其他一起兼容的数传,忘记收藏了,抱歉,飞起来不稳定应该是感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有没用过数传啊?极翼专用还是其它兼容的?

极翼P2 ProV2兼容APM数传,发射模块接COM3口,TX,RX,正负极接好,接收模块需要接上蓝牙模块才行,直接蓝牙连接极翼手机地面站,测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