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mw图传问题

楼主(2017-02-20):
不小心接反了一下图传,还有得救吗?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炸机,路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了吧

有些大神说换一个电容就可以的,但要换那个?

网友B:
任性点么丢金垃圾桶~认真点嘛返厂修咯

网友C:
我烧过,把供电这里爆掉的电容刮下来以后,又可以用了。。。

网友:
我不小心烧坏了一个零件,还能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性点么丢金垃圾桶~认真点嘛返厂修咯

我想认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烧过,把供电这里爆掉的电容刮下来以后,又可以用了。。。

想问一下那个电容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烧过,把供电这里爆掉的电容刮下来以后,又可以用了。。。

那个电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电容呢

烧糊了就丢了,后来插电看了一下竟然还能用,我也不是很懂,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32u烧了那就麻烦了

网友D:
可以修,对应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修,对应修就行。

问题是怎么修啊?

网友:
我也是接反了,稳压贴片5脚的那种瞬间烧了

网友D:
你倒是上图啊!
电容坏了换电容,二极管坏了换二极管,稳压坏了外接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倒是上图啊!
电容坏了换电容,二极管坏了换二极管,稳压坏了外接稳压

就是这种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