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 Plus 开机后 扬声器有电流声

楼主(2017-02-20):
X9D Plus 开机后,在前面的扬声器处,有微微的电流声(吱吱声)。之前没注意。现在感觉有点烦。有办法解决吗?这样是否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正常
如果你加个433 的高频头声音更明显

网友:
不懂 新买的还在路上

网友A:
一直都有电流声,我把控的音量设置成最小,然后单独用S1旋钮控制报警音量,不用的时候拧最小,飞的时候拧最大,完事。

网友B:
买个屏蔽罩,把内部发射模块屏蔽下,就好了

网友:
没有x9d,只用过d10,正盘算这弄个x9d玩玩呢

网友C:
前两天看到一个加滤波去电流声的帖子,不知道管不管用,你找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屏蔽罩,把内部发射模块屏蔽下,就好了

你有改过吗?要买什么样的屏蔽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看到一个加滤波去电流声的帖子,不知道管不管用,你找找看看

我搜不到那个帖子,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
我改了电容和喇叭依旧如此  按照上面飞鸟说的把音量开低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不到那个帖子,能帮我看看吗?

http://mall.moz8.com/m/post/86186?from=apph5

网友D:
太贵了遥控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太贵了遥控器

不贵,这个控有的很多功能其他牌子需要上万的控才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有电流声,我把控的音量设置成最小,然后单独用S1旋钮控制报警音量,不用的时候拧最小,飞的时候拧最 ...

怎么设置的,分享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贵,这个控有的很多功能其他牌子需要上万的控才有。

啥功能我只用过便宜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啥功能我只用过便宜控

逻辑开关,语音播报,自定义语音,震动提醒,自定义飞行模式,自定义函数,并且这些自定义可以相互嵌套。特殊定义功能。。。。好多。除了屏幕比较普通,菜单不是树状,其他满满干货!至于英文,我的帖子做了基本的翻译。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逻辑开关,语音播报,自定义语音,震动提醒,自定义飞行模式,自定义函数,并且这些自定义可以相互嵌套。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设置的,分享一下吧

SF4 就是音量控制,触发条件为on(始终触发),触发动作 volume(音量),S1(指定S1旋钮控制)打钩,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太贵了遥控器

额,看和谁比,如果只是一般玩玩的话没必要买这个。如果和Futaba,JR比这个太便宜了。如果打算入坑深的话直接买这个好了,基本不用再换了。你看咸鱼出这个控的都很少,其他控一搜一大把,很能说明问题。

网友:
有电流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看和谁比,如果只是一般玩玩的话没必要买这个。如果和Futaba,JR比这个太便宜了。如果打算入坑深的话 ...

或许吧,

网友:
没有用过,不瞎说。

网友:
是无线电干扰了,一般的多少都会有点。音量越大,越明显

网友(2018-03-24):
天线竖起来电流声回小点,当然把声音关掉也可以不过还是没解决根本问题,我也是这样,装了433声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