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刷固件 通讯失败

楼主(2017-02-20):
3.15四轴版本,能连接地面站,刷固件验证到最后的侍候  显示通讯失败,(下载地面站里的固件和在电脑上传固件都是这样)
请问泡泡老师知道解决办法吗??

楼主:
泡泡老师  我刷了3.15  终端还是显示这个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看看,另外换电脑和数据线重新试试,有可能usb接口接触不好

试过了。。。不是端口问题。。。在检测固件过程中,。手动按 APM的重启键  是正常的。。不按重启键  APM不会跳到刷机模式。还是红灯闪

网友(2017-04-06):
顶起来,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气压计和5611  JBR都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
电路图上看,刷固件就是通过32u2模拟串口通信,看不懂源程序,不知道刷固件是否需要检测气压计和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我的估计是气压计出问题了。之前刷SBUS模式的时候焊线 过热弄死了气压计

网友B:
都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上的解决了吗?刷BOOTLOADER也没有用

我的还没解决。。

网友B:
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上的解决了吗?刷BOOTLOADER也没有用

网友(2017-02-20):
换个地面站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 你使用什么地面站

网友A:
上个图看看,另外换电脑和数据线重新试试,有可能usb接口接触不好

网友:
屏幕剪图呢?

网友:
不懂你这个。。。。。。。。。。。。。。。

网友:
我也正碰到这个问题,通信错误。。。。。

网友:
去看泡泡老师的教程,有个刷BootLoader 试一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