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课堂:全景照片调色及接缝瑕疵处理

楼主(2017-02-20):
航拍课堂:全景照片调色及接缝瑕疵处理东软聚齐-阿伦|作者
序章
  使用无人机的人越来越多,VR也越来越盛行,结合无人机与VR后,便产生了VR全景图/视频,VR全景图作为VR图片形式的载体,提供全方位看世界的途径,且易于传播,于是制作它也成为了如今的热门,不过在制作过程中也会产生不少的问题,这次就让我来给大家提供部分问题的解决思路。

  此帖主要针对空中全景调色及接缝瑕疵处理问题进行分析解答。

  使用工具分别为LR/PS/PTGUI,全称如下:

  调色
  一般分为两种解决方案:1.拼接后调色 2.调色后拼接,在这里我将其作为方案一/二进行分析讲解。
  方案一:
  1.直接将DNG/JPG格式图片导入PTGUI进行拼接。

  2.将拼接生成的图片导入PS进行补天步骤。

  3.补天完成后Camera Raw工具进行调色。

  4.该图亮处过曝且有雾,降低高光加大对比,提升一定清晰度,并以加大饱和度的方式让色彩更为厚重。
  (此为粗略修饰,可用通道调色的方式进行精修)

  5.调色后效果图,导出生成全景图。

  方案二:
  1.将DNG/JPG格式图片导入LR。

  2.点击 修改图片 按钮修改进行单张调色。
  (整体过曝(-亮度),局部过曝(-高光),暗部过暗(+阴影)白平衡不准(调色温及色调),对比度和清晰度根据图片情况调整)

  3.所有图片调完色后批量导出,使用PTGUI拼接。

  4.将PTGUI拼接完的图片导入PS,使用Camera Raw工具微调,导出生成全景图。

  720全景效果(全屏观看效果最佳)。   总结:
  方案一(拼接后调色)只需调整单图色彩,较为简单,适合快速出图,建议格式均为JPG时使用。
  方案二(调色后拼接)需调整所有图片色彩,需时较长,适合高质量出图,建议格式均为DNG时使用。

  接缝
  补天后许多人应该都遇到过一个问题,左右天和地的拼接处老是出现瑕疵,接缝不完美,那这个又该怎么办呢?

(红圈内就是明显的天空接缝瑕疵)

  这里我就说明个最简单的方法:PS修复画笔工具处理法。
  同样,也有两个方案:1.利用PTGUI里的123工具翻转后处理 2.利用PS内置的极坐标翻转后处理,同样作为方案一/二讲解。
  方案一:
  1.打开PTGUI,点击 加载图像 导入瑕疵图。

  2.点击PTGUI主界面 工具-》全景图编辑器,找到123工具。

  3.使用123工具,该图调整Y轴:+90,方便修补天空。
  (123工具有XYZ轴,在使用效果中,X轴控制左右,Y轴上下,Z轴旋转)

  4.点击放大镜按钮进行查看细节,确定修复位置。

  5.在PTGUI主界面输出改变后的图片。
  (2:1全景图标配分辨率14000*7000,可根据实际需求更改)

  6.使用PS打开导出的图片。

  7.点击左侧按钮栏,选中修复画笔工具。

  8.使用ALT+鼠标左键选中仿制区域,之后点击左键便为修补步骤。

  9.导出修补后的完成图。

  10.将完成图再次导入PTGUI,使用123工具(Y轴-90)进行复位。

  11.导出完成图。

(效果对比)

  方案二:
  1.将PTGUI生成的瑕疵图导入PS。

  2.点击滤镜-》扭曲-》极坐标,使用极坐标工具,选择平面坐标到极坐标。

  3.点击确定,生成图形如图(原理和PTGUI的Y轴翻转类似)。

  4.点击修复画笔工具,使用ALT+鼠标左键选中仿制区域进行修补。

  5.修补完成,仔细检查是否有遗漏。

  6.再次使用极坐标工具,选择极坐标到平面坐标。

  7.确定,生成完成图,导出即可。

  总结
  1.利用PTGUI里的123工具翻转后处理,步骤较多,但可调角度更多,适合瑕疵环境复杂的情况下高质量出图。
  2.利用PS内置的极坐标翻转后处理,可调角度较少,但出图速度快,适合瑕疵环境简单的情况下快速出图。
  注:其实PTGUI+PS+LR还能做很多事哦~
  比如:

创意图片制作(in 重庆路)

[
[

超清矩阵拼接(in 青城山)

  问答
  问: 求 PTGUI软件??
  答:http://www.xp510.com/xiazai/Graphics/ImageProces/24762.html 这里有下载的 直接进去下载就行。   问:请教一下为何ptgui输出图片宽度和高度被限定,输出画面不完整??
  答:点击取消“保持纵横比”就可以突破限定,设置自己想要的宽度和高度了。

  问:请问你在拍摄全景照时是选择相机自动调参还是手动M档调参。手动调的话感觉每张照拍出来都不一样,后期调色不好调,求解。怎么操作?
  答:光比小的时候AUTO自动档拍摄(调节ISO即可),光比大以及拍摄特殊场景的时候M档手动调节参数拍摄,多拍拍熟悉参数就好了。

  问:楼主推荐哪个更易用呢?LR?PS?PTGUI?
  答:都是结合起来用的哦 LR主要用于精细调色 PTGUI主要用于全景拼接 PS各功能都有 不过要出高质量的还是用专职软件专用比较好。

  问:矩阵拼接怎么做到的呀,我每次都是拍几张全景拼接,然后再裁,但是全景拼接出来的是异形,剪裁出来缩水了好多,求指导!
  答:有很多工具都可以做哦 现在拼接全景的工具基本上都可以完成 PS的话Photomerge工具也可以 注意设置 就不会导致损失太多画质了 需要的话下次我也写个教程分析解答一番。

  问:如果是建筑没接上怎么办??
  答:建筑没接上 应该是拍摄时候出现的问题 拍摄的可以参考我另一个贴 如果是少拍了 缺的不是太多的话 后期时可以拼接完用仿制图章修复 如果是建筑歪了 后期时可以用蒙版的方式修复。

  来源:东软聚齐-阿伦

楼主:
多谢顶贴。O(∩_∩)O~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顶贴。O(∩_∩)O~

加油加油 你的帖子都很精彩

网友:
不说话了,牛

网友:
不能沉了   顶起来

网友:
好贴,改天我也试试看

网友(2018-11-23):
以前看到过,极坐标转回来之后,分辨率会比转之前有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