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可以不接飞控用吗?只想看看位置而已

楼主(2017-02-20):
osd可以不接飞控用吗?只想看看位置而已

网友A:
非凡有一款穷人osd可以不接飞控,不过说实话玩fpv就应该接飞控,fpv视角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飞控不一定指望他别的功能,至少返航功能用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凡有一款穷人osd可以不接飞控,不过说实话玩fpv就应该接飞控,fpv视角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飞控不一定指 ...

可以可以,

网友:
用穷人版本的osd可以单独用,osd单独接gps就行,

网友:
穷人osd是不需要飞控的,如s2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玩fpv才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