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老手的请进

楼主(2017-02-20):
在X宝上选的一套冲浪者FPV,这样配置可以不?有什么可以改动的?

网友A:
图穿换ts832,配合欧姆为威棒子天线,摄像头换4140+673,4140+673好像没有壳的,应该是95一个。小飞手配合枫叶天线,基本就这样了,

网友B:
建议图传换Aomway1w摄像头换 hs111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图传换Aomway1w摄像头换 hs1117

这样载机可以换小胖了,遥控上433    ,不然图穿都比遥控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载机可以换小胖了,遥控上433    ,不然图穿都比遥控远了。

你这样说也对,不过我觉得图传摄像头还是一步到位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说也对,不过我觉得图传摄像头还是一步到位好些

看楼主愿不愿意投入了。

楼主:
多谢各位模友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穿换ts832,配合欧姆为威棒子天线,摄像头换4140+673,4140+673好像没有壳的,应该是95一个。小飞手配合 ...

两种选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穿换ts832,配合欧姆为威棒子天线,摄像头换4140+673,4140+673好像没有壳的,应该是95一个。小飞手配合 ...

这个价格贵点

网友C:
你那不是飞控,是平衡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种选哪个?

没有壳的4140+673

网友:
配置挺好

网友D:
摄像头换雨燕就可以了,别的都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壳的4140+673

一个150多,一个300多。价格相差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不是飞控,是平衡仪吧

是飞控吧,只不过没APM那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换雨燕就可以了,别的都挺好。

雨燕比索尼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150多,一个300多。价格相差一半

我买的4140+673,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4140+673,95

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4140+673,95

你买的是一套还是一个?我那是一套的价格。你在哪间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4140+673,95

原来是我搞错了,你说的4140+637是摄像头吧?我还以为是图传呢

网友D:
雨燕玩过就知道,逆光,色彩都是没得说,4140+673逆光还差点,你如果要晚上飞,还可以选老鹰。所谓sony的,就是芯片是sony的,别的都是国内山寨,4140+673那是前两代的东西了,现在sony'的要玩1177。玩FPV,逆光不好的话很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4140+673,95

这两个都是没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雨燕玩过就知道,逆光,色彩都是没得说,你如果要晚上飞,还可以选老鹰。所谓sony的,就是芯片是sony的, ...

哦,谢谢

网友D:
不客气,雨燕应该在150左右,单逆光和色彩就值回这点差价。一定要玩SONY的就1177。玩FPV逆光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雨燕应该在150左右,单逆光和色彩就值回这点差价。一定要玩SONY的就1177。玩FPV逆光很重要。 ...

不是穿越,是冲浪者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穿越,是冲浪者啊

我那个雨燕要两百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穿越,是冲浪者啊

穿越就是FPV,你玩冲浪者也是FPV,玩FPV逆光最重要,色彩什么的都是其次。

试想一下,你是顶着太阳降落,逆光,天空一片白,地面一片黑,然后由于新手炸了,损失就不是200。

玩模型和玩相机一样,买你买得起的最贵的,一分钱一分货,不会错。一代雨燕150左右,二代雨燕(可以显示电池电压的)200左右。觉得雨燕贵的话喜欢SONY的就1177也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雨燕应该在150左右,单逆光和色彩就值回这点差价。一定要玩SONY的就1177。玩FPV逆光很重要。 ...

不一定雨燕就是唯一的选择,选的好几十的摄像头一样不怕逆光,可能就是照度差了点。我雨燕猫头鹰 奥姆威 还有几十的说是采用索尼技术的杂牌都用过,目前看来质量都可以(如果从逆光上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越就是FPV,你玩冲浪者也是FPV,玩FPV逆光最重要,色彩什么的都是其次。

试想一下,你是顶着太阳降落 ...

你说得很有道理,就雨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飞控吧,只不过没APM那么折腾

哈哈看成umini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雨燕就是唯一的选择,选的好几十的摄像头一样不怕逆光,可能就是照度差了点。我雨燕猫头鹰 奥姆威  ...

一分钱一分货。逆光,色彩,这两点就有足够的理由选择雨燕。别为了几十块钱的差价委屈了飞行感受,是我的选择标准。
看你的承受能力,看用途,雨燕肯定不是唯一,但是肯定是不在乎几十块钱的新手最佳的选择。

网友E:
图传差了点,摄像头换雨燕,遥控器在配433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传差了点,摄像头换雨燕,遥控器在配433

摇控器配433????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逆光,色彩,这两点就有足够的理由选择雨燕。别为了几十块钱的差价委屈了飞行感受,是我的 ...

FPV显示图传一体机怎么?

网友:
楼主的配置都是低配,你们居然推荐雨燕?呵呵

网友A:
我们的配置是,50块钱的ft飞翼,群汐2814kv1000,11寸桨,chinafpv18650,5000mah电池,天行者40a,天8+切糕433,4140+673,apm+osd,鹰眼普及+枫叶平板,ts832+原装欧姆威棍子,距离11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配置是,50块钱的ft飞翼,群汐2814kv1000,11寸桨,chinafpv18650,5000mah电池,天行者40a,天8+切 ...

你的鹰眼是一体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逆光,色彩,这两点就有足够的理由选择雨燕。别为了几十块钱的差价委屈了飞行感受,是我的 ...

是的,但不一定所有人都这么想,所以根据经验提以上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鹰眼是一体机吗?

我觉得你还是多逛逛论坛学习下,不要急于上fpv,你连一些设备都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还是多逛逛论坛学习下,不要急于上fpv,你连一些设备都不认识。

有道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摇控器配433????不明白

一般遥控器最多一个公里多点,图传都可以两三公里,所以要加433增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遥控器最多一个公里多点,图传都可以两三公里,所以要加433增程

433是数传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433是数传吗?

不是,遥控器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遥控器功放

哪些摇控可以增加功放?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些摇控可以增加功放?

这个433的功放都可以,他可以转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433的功放都可以,他可以转发的

有这个功放的图片看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433的功放都可以,他可以转发的

MCE7这种摇控可以增加功放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MCE7这种摇控可以增加功放吗?

去淘宝问问卖家吧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淘宝问问卖家吧应该可以的

哦,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