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行程校准问题

楼主(2017-02-20):
电调校准时,是把电调接到飞控的输出口上,还是接到遥控器接收器的三通道输出口上?

网友:
我是接在飞控上,一起调了

网友:
建议接在接收机上,因为飞控如果模式不对很可能会限制你的油门行程,还有有的飞控有防护功能,如果你的遥控器油门没在零点飞控会自动给你设置到零点,这样如果你的电调需要满油门开机进行设置的话就打不到效果了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飞控,如果是apm,就直接用apm或者pix飞控校准就行,其他飞控没用过,正常用接收机校准也可以,但是校准完成之后,接飞控的话,遥控油门行程就不要再调整了

网友:
接收机调吧

网友:
BF/CF的话,我是直接在马达页面里面拉滑块校准的。。。没接收机什么事。。。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最好说清楚什么配置和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