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sj4000

楼主(2017-02-20):
求大神来看看相机这个有没有tv输出

网友A:
改中文,你看下有没a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中文,你看下有没av输出

没有找到

网友:
顶贴也是一种美德

网友:
木有哦这种都没有

网友:
问店家最靠谱

网友:
应该有,那个充电的地方应该是,

网友:
说明书上有吧,直接问店家最靠谱

网友B:
这种系统的相机没有AV输出,只能用来盲拍

网友:
从哪买的,直接问卖家啊

楼主:
问清楚了,  有WiFi没有AV输出,  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知能不能从USB输入口,自己做一条线

网友:
颜色够艳。

网友:
看一下侧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系统的相机没有AV输出,只能用来盲拍

只能用来盲拍??不是吧,还正想入个山狗来玩航拍呢?不是有WIFI,可以用手机控制的吗?也不行啊??请教了

网友:
其实叫av输出 模拟信号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用来盲拍??不是吧,还正想入个山狗来玩航拍呢?不是有WIFI,可以用手机控制的吗?也不行啊??请教 ...

山狗SJ4000是有AV输出(SJ4000上面是TV模式)的,只是你照片上这个没有AV输出。当然要是你用WIFI还是 可以的,但是距离好短的

网友:
不错不错 路过帮兄弟顶起来喽

网友:
感谢分享,帮你去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