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富斯i6恢复出厂设置后无法和pix对接

楼主(2017-02-20):
大佬们,麻问一下,小弟的富斯i6手贱恢复了出厂设置,结果造成和接收机成功对码后仍无法控制无刷电机,飞控是pixhawk,已用舵机测试,接收机没有坏,求教还需要对遥控器进行什么设置

网友:
问一下,小弟的富斯i6手贱恢复了出厂设置,结果造成和接收机成功对码后仍无法控制无刷电机,飞控是pixhawk,已用舵机测试,接收机没有坏,求教还需要对遥控器进行什么设置

网友:
i6原装接收机不正常ppm吧?!

网友A:
是不是你遥控器设置里面没有打开P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遥控器设置里面没有打开PPM?

麻问怎么打开啊

楼主:
完事啦,就是ppm的问题,谢谢dalao们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事啦,就是ppm的问题,谢谢dalao们

网友(2017-04-07):
带我去额带我去而成为 而且我车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