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大神组装四轴的问题

楼主(2017-02-20):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自己在家买了配件组装了一个四轴,昨天上电竟然飞不起来,感觉油门至少推到80%左右才能感觉到一点升力,很是郁闷,请大神们帮忙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不胜感激!

配置:S500机架
           格氏3s 11.1v 4000mAh电池
           乐迪Pixhawk   M8N GPS  R12DS接收机  电流计   云台减震版
            3RD数传
            飓风2810 KV750电机X4
            好盈天行者40A电调X4
            ATG 1238和ATG 1147 两个规格的桨叶
个人感觉整机比较重,尤其是电池,但看了各位模友的无人机带着云台都能飞,我就想问问是不是我哪里出了错误,还有就是因为在家里客厅没敢试飞,油门推到70%左右飞机还未离地往右侧倾斜,因此没有敢继续加油门,但是在地面站里校准的都没有问题,全都正常。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补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上电都要重新校准电调油门行程,否则不能解锁,不知什么原因。我刚查R12DS的遥控用AT10要调到12通模式,但我的遥控没有升级最新固件,没有切换12通的选项,但是我用的SBUS,推油门摇杆有反应,拿在手上推其他通道摇杆无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西达电机2450kv,桨是6040的!电池是3S自己组装的5600毫安。

还需要点击的型号?类似2212 2216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50Kv的电机,6040的桨,最大拉力是多少G啊

一般去电机官网可以看到效率表,你还要知道你用的几S电池和电机尺寸。

楼主:
没有称啊,大概掂了一下大概3斤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38桨?   电调没校准?

1147没飞起来就换了1238也没飞起来。但感觉风大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查了一下,这个电机,1147的桨3s电最大拉力是1120g,1238桨是1135g,感觉你这点东西,2kg应该能打住吧 ...

电机和螺旋桨均安装正确,我也是查了拉力感觉我的配置没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上电都要重新校准电调油门行程,否则不能解锁,不知什么原因。我刚查R12DS的遥控用AT10要调到12通模式,但我的遥控没有升级最新固件,没有切换12通的选项,但是我用的SBUS,推油门摇杆有反应,拿在手上推其他通道摇杆无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去电机官网可以看到效率表,你还要知道你用的几S电池和电机尺寸。

新西达电机2450kv,桨是6040的!电池是3S自己组装的5600毫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刚才查了一下,这个电机,1147的桨3s电最大拉力是1120g,1238桨是1135g,感觉你这点东西,2kg应该能打住吧 ...

2450Kv的电机,6040的桨,最大拉力是多少G啊

网友C:
刚才查了一下,这个电机,1147的桨3s电最大拉力是1120g,1238桨是1135g,感觉你这点东西,2kg应该能打住吧。

所以应该不是配置问题。

有两个值得怀疑的地方,一个是你电调的油门行程是否校准了。

第二个,是否装错了,电机1 2 3 4顺序有没有错, 电机转动方向有没有反,桨有没有装反

网友:
油门行程是不是校准的不对,你是怎么校准的

网友:
没问题呀

网友:
换4s电池

网友B:
1238桨?   电调没校准?

网友:
全重多少

网友:
这个配置完全能飞起来,就看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D:
看你说的,各种校准都做了,然后电机750kv,要上4S电池。3S下电机转速提不起来。

1147和1238桨都可以。

网友:
确定桨没反

网友:
C数越大,同等规格越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和螺旋桨均安装正确,我也是查了拉力感觉我的配置没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上电都要重新校准电调 ...

上一张顶部图,确认一下桨,然后你进地面站遥控校准界面看看遥控各通道的反应,不过你能解锁还能推油门有反应,按说遥控部分应该是正常的,我主要是对你起飞侧倾这件事表示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50Kv的电机,6040的桨,最大拉力是多少G啊

这得具体查厂家的参数表,一般牛一点的有官网,到官网查,low一点的就是淘宝官方旗舰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需要点击的型号?类似2212 2216之类的

新西达A2212/10T/2450kv

网友E:
需要重新刷一下飞控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重新刷一下飞控的固件.

已是最新3.4.5.再刷提示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说的,各种校准都做了,然后电机750kv,要上4S电池。3S下电机转速提不起来。

1147和1238桨都可以。 ...

估计也是转速,那我换个4S电池,4s电池偏重大神有没有推荐的品牌?容量多少合适啊?

网友F:
你这个是750KV值  电压 跟不上  转速就慢  这个 最起码得 4S    还有就是电调 油门校准 一定要按正确的步骤校准好   一般校准一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西达A2212/10T/2450kv

未找到官网,只从某宝店里找到这么多数据,可以参考下

外转无刷电机电池数量KV最大效率电流无负载电流/ 10 V最大电流:最大效率:y轴径 (mm)重量电阻尺寸 (mm)
Ni~mHLi~Poly拉力
A2208/178~102~3KV 11004~7A (>74%)0.4 A8A/60 s80%3.17 mm36 g225 m?27.5x26400g
A2208/146~82~3KV14505~9 A (>74%)0.6 A12 A/60 s80%3.17 mm36g140 m?27.5x26550g
A2208/126~82~3KV 18006–10A (>74%)0.8 A16 A/60 s78%3.17 mm36 g90 m?27.5x26450g
A2208/86~82~3KV 26008~15A (>74%)1.3 A20 A/60 s78%3.17 mm36 g62m?27.5x26800g
A2212/65~72~3KV 220014~22A (>72%)1.4 A28 A/ 60 s75%3.17 mm47 g45 m?27.5x30900g
A2212/106~102~3KV 14006~12 A (>75%)0.7 A16 A/60 s78%3.17 mm47 g65 m?27.5x30850g
A2212/136~102~3KV 10004~10 A (>75%)0.5 A12A/60 s80%3.17 mm47 g90 m?27.5x30730g
A2212/156~102~3KV 9304~10 A (>75%)0.4 A12 A/60 s80%3.17 mm47 g105 m?27.5x30700g
A2217-66~102~3KV 15008-22A (>70%)1.6A28 A/60 s80%4 mm70 g100m?27.5x32900g
A2217-72~3KV 12505-18A,1.3A20A/60s80%4 mm70g125mΩ27.5x321000g       GWS9050HD
6~10>70%
A2217-86~102~3KV 11005-16A >70%1.0A18A/60s80%4 mm70 g150mΩ27.5x32850g
A2217-96~102~3KV 9505-15A (75%)1.4A15A/60S80%4 mm70g95 m?27.5x32950g
A2814/67~102~3KV 140018~30 A (>75%)2.1 A40 A/60 s80%4 mm100 g50 m?35x361500g
A2814/88~123~4KV 100015~25 A (>75%)1.8 A35 A/60 s81%4 mm100 g72 m?35x361100g
A2820/68~143~5KV 100015~25 A (>75%)2.0 A37 A/60 s82%4 mm145 g59 m?35x471500g
A2826/48~143~5KV 100025-37A (>73%)2.9A55A/60s80%5mm175g28 m?35X541500-2600g
A2826/58~143~5KV 84020-32A (>73%)2.1A45A/60s80%5mm175g40m?35X541500-2800g
A2826/68~143~5KV 73015-28A (>73%)1.5A38A/60s80%5mm175g60m?35X541500-3000g
A3520/68~153~5KV750>75%2.1 A50 A/60 s82%5mm200 g53m?42x471500-3000g
A4120-69~124~6KV71081%2.6A60 A/60 s84%6 mm309 g50x552000-3000g
A4120-79~124~6KV61081%2.0 A55 A/60 s85%6mm309g50*552000g-3300g
A4130-612~184~6510K/V84%2.4A70A/60S86%6mm400g50*653000-6000g
A4130-816~245~8380KV85%1.5A60A/60S87%6mm400g50*653000-6300g

测试数据:

A2212,KV1000:
GWS1047RS桨,11V 15.6A,6810转,推力886克。10V 14A,6530转,推力820克。
GWS1060HD桨,11V 13.1A,7630转,推力745克。10V 11.6A,7260转,推力675克。(450-550克的3D配置,3S 12-15C 1000-1500mAh)

A2212,KV1400:
GWS1047RS桨,8V 18A,6380转,推力775克。7V 15.1A,5860转,推力650克。(400-450克的3D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GWS1060HD桨,8V 15.2A,7220转,推力670克,7V 12.7A,6560转,推力553克。
GWS9050HD桨,11V 18.9A,9720转,推力903克,10V,15.4A,9240转,推力816克。
GWS8040HD桨,11V 12.6A,11800转,推力700克。10V 11A,11000转,推力606克。
GWS8060HD桨,11V 17.8A,10250转(破桨了),10V,15.4A,9660转。(600克级别的电动3A 普通固定翼的配置)

A2212, KV2200:
5043桨,11V 21.1A,18800转,10V 19.1A,17600转。(400-650克级别,高速 飞翼 后推像真机用的配置。3S 15-20C 1500-2000mAh)
GWS8040HD桨,8V 24A,12450转,7V 19.8A,11400转。

网友G:
在地面站里面改一个参数,把数值改为1000,或者清楚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一张顶部图,确认一下桨,然后你进地面站遥控校准界面看看遥控各通道的反应,不过你能解锁还能推油门有 ...

请教大神组装四轴的问题  作者:pc1991115 7408 请教大神组装四轴的问题  作者:pc1991115 752 这是螺旋桨安装图片,应该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地面站里面改一个参数,把数值改为1000,或者清楚eeprom

请问具体哪个参数是干什么用的?如何操作?新版MP貌似找不到那个终端了,就是输入erase那个命令的窗口。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机和螺旋桨均安装正确,我也是查了拉力感觉我的配置没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上电都要重新校准电调 ...

查看,遥控器校准完之后,跳出来的窗口,1-4通道的最大 最小值分别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估计也是转速,那我换个4S电池,4s电池偏重大神有没有推荐的品牌?容量多少合适啊? ...

4S4000-5000比较合适。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哪个参数是干什么用的?如何操作?新版MP貌似找不到那个终端了,就是输入erase那个命令的窗口。 ...

你先看看在失控保护界面解锁,推油门,输出的进度条是不是跟着增加(注意把桨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查看,遥控器校准完之后,跳出来的窗口,1-4通道的最大 最小值分别是多少? ...

泡泡老师突然光临,不胜惶恐!遥控昨天校准没注意,但是打杆都有反应也在正常值范围,我怀疑是不是KV值太小转速不够.遥控今天也寄回去升级了...等升级回来我看一下值再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4S4000-5000比较合适。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先看看在失控保护界面解锁,推油门,输出的进度条是不是跟着增加(注意把桨拆了)

遥控发回去升级了....回来我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是750KV值  电压 跟不上  转速就慢  这个 最起码得 4S    还有就是电调 油门校准 一定要按正确的步骤 ...

感谢指点..

网友:
http://www.moz8.com/thread-85233-1-1.html?x=46166
入模以来你买了多少装备 看看有多少人和你拥有一样的装备
5.8g一体屏图传拆解 维修
http://www.moz8.com/thread-85861-1-1.html?x=46166
5.8g一体屏图传拆解 维修
f450装机实录 心得交流
http://www.moz8.com/thread-86159-1-1.html?x=46166
f450装机实录 心得交流
盘式无刷电机绕线修理教程 (请求申精)
http://www.moz8.com/thread-82250-1-1.html?x=46166
盘式无刷电机绕线修理教程 (请求申精)
魔改双发fpv 预告帖
http://www.moz8.com/thread-86207-1-1.html?x=46166
魔改双发fpv 预告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是最新3.4.5.再刷提示不需要.

我往早期版本刷的,刷成3.1.5

网友:
配置没有问题的话,感觉问题还是油门校准没有调试好,建议楼主重新调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