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块电池吧

楼主(2017-02-20):
朋友需要一块6S10000mAh电池
飞4轴,轴距680mm
首先准备材料电烙铁 万用表 平衡冲接头 T插
我的电芯只有5000mah的
准备12块
每两块并联,然后6组串联
接电烙铁,boom
咋地了,看不见了
跳电了
送上空开好了
电烙铁废了
用煤气炉烧烙铁,电烙铁变火烙铁
接着干
咦!怎么焊不上去
上松香,还是不行
上道具:手电钻加砂轮片
打磨电池的极板
再焊,可以上锡了
焊成两组
接线
套热缩管
咦!套不上去,小了一点点
算了上纤维胶布包起来
最后包一层蓝色布基胶布
完工了

网友:
楼主手艺了得,道具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去我的闲鱼看看吧,闲鱼号:hbhswjh

网友:
真是难为你了 买一把936烙铁吧

网友A:
我也想过做电池,后来发现原来买组好的,比电芯还便宜,前提是找到地方买

网友:
火烙铁。。。好屌的样子。。。

网友:
6S10000mAh?  T插头可以么?  大四轴电流估计很大

楼主:
T插我不建议

楼主:
是朋友指定要T插,我才做的

楼主:
最好用XT60接口

网友:
为什么要用T头

网友:
火烧烙铁亮了

网友:
这个比较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过做电池,后来发现原来买组好的,比电芯还便宜,前提是找到地方买

老哥有推荐的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有推荐的店吗

这个不好推荐,来路不正,但电池没问题,算是品牌中的头几名了,不好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