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车改装 遇到的问题 HF三极管相关

楼主(2017-02-21):
朋友们,我的40MHZ摇控车上,一个HF三极管坏了,目测是烧穿了,造成转向电机不能转,但前进后退可以,可能是因为原车6V标配镍氢电池,我给升级成了7.6V锂电造成的,,请问HF三极管能用其他类似原件代替嘛,我淘宝找了下,5块钱的HF三极管100个,用不了那么多,拆其他小车的其他型号三极管可以嘛,我对电子元件规格不太熟悉,之前玩富斯9摇控,一个接收机的三极管也是烧穿了,发现这玩意特容易坏。

就是箭头这里的三极管

最后上两张自己改的氛围灯镇楼

网友:
可能是mos

网友A:
更换上偏和下偏电阻调电压

楼主:
接收机上的是MOS三极管坏了。。。。。我这个玩具车是HF三极管坏了,有高人指出,只要是NPN三极管换上即可。HF是2SC1815。,建议替换的型号可以是S8050/MMBT5551
但是,这些都是型号,我的目标是回头找个报废的玩具车找找,只能看到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上偏和下偏电阻调电压

肉眼明显看出是HF三极管击穿 并烧焦了。。。。。

网友:
http://www.moz8.com/thread-85233-1-1.html?x=46166
入模以来你买了多少装备 看看有多少人和你拥有一样的装备
5.8g一体屏图传拆解 维修
http://www.moz8.com/thread-85861-1-1.html?x=46166
5.8g一体屏图传拆解 维修
f450装机实录 心得交流
http://www.moz8.com/thread-86159-1-1.html?x=46166
f450装机实录 心得交流
盘式无刷电机绕线修理教程 (请求申精)
http://www.moz8.com/thread-82250-1-1.html?x=46166
盘式无刷电机绕线修理教程 (请求申精)
魔改双发fpv 预告帖
http://www.moz8.com/thread-86207-1-1.html?x=46166
魔改双发fpv 预告帖

楼主:
原来是HF三极管,我现在换上的是充电器上的三极管,C945
可还是只能前进后退可,左右转向不可以。说明坏的那个三极管不影响左右转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