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

楼主(2017-02-21):
自己组装一个四轴飞行器,不知道什么原因,一加油门就会侧翻,遥控器微调也校过了,请懂行的大神帮我找找原因。配件:新西达2450Kv电机;新西达40A电调;QQ飞控;MC6A遥控器

网友:
检查电调线和飞控是否连接正确

网友:
桨错或者电机转动方向错

网友A:
确定这个能飞起来?这么大的机架配这么小的桨

网友:
看这浆,真是。。。。

网友:
机架电机桨三样都不匹配

网友:
看看电机方向,桨的正反

网友B:
电调顺序接错了。

网友:
我去 入门极品

网友C:
线路正确?桨方向正确?电机转向正确?

网友:
黄金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这个能飞起来?这么大的机架配这么小的桨

应该能飞 穿越桨大机子

网友D:
能不能悬停在那     你看看是不是机臂 螺丝松动了     还有就是你的  飞控  参数没调好   PID的 设置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无外乎两种情况
1.飞控方向有问题
2.马达顺序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悬停在那     你看看是不是机臂 螺丝松动了     还有就是你的  飞控  参数没调好   PID的 设置问题 ...

都飞不起来,一加油门就侧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顺序接错了。

没错啊!电调线有点长,所以错位部线,但通道线没插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路正确?桨方向正确?电机转向正确?

电机方向正确,通道线也没插错,就是数据调试参数没法保证,我是看视频组装的,不过人家是F450的机架,电机和电调没说,飞控和遥控器是一样的。

网友E:
好不好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不好飞啊!

都飞不起来,一加油门就侧翻了

楼主:
会不会电机太大了?2212型  2458Kv电机能玩四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飞不起来,一加油门就侧翻了

重新校点水平。就可以了。

网友E:
重新。校准水平。就可以起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校准水平。就可以起飞了。

明天去淘宝网买个11寸的桨试试吧,6寸的桨太小了

网友F:
赶快把qq飞控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赶快把qq飞控扔了吧!

为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明天去淘宝网买个11寸的桨试试吧,6寸的桨太小了

QQ飞控不好飞的,我也有一个现在不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去淘宝网买个11寸的桨试试吧,6寸的桨太小了

1045桨

网友F:
我前段时间就用的QQ,炸了N次,损失的钱都够买两个哪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QQ飞控不好飞的,我也有一个现在不飞了.

那用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前段时间就用的QQ,炸了N次,损失的钱都够买两个哪吒了

那用什么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什么飞控?

我用的是APM2.8弯针飞控GPS...M8N的飞了一年多没出个什么问题
挺好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用什么飞控?

就是这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样子的。

嗯!明天买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样子的。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机?

网友:
哪吒飞控带GPS四百多,APM好像不到三百。我买了两块五的桨五十对,三块五的二十对,机臂不知道多少了,到现在能用的桨没几个了,花了快三千,到现在还是用的XXD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机?

淘宝里面买的28块钱,一个马达。不包邮。

网友F:
QQ飞控那是高手玩的东西,如果你想多花钱,又不想顺利的起飞那就继续折腾QQ

楼主:
引用 网友F:
QQ飞控那是高手玩的东西,如果你想多花钱,又不想顺利的起飞那就继续折腾QQ

那还是买个AMP2.8的飞控吧,今天炸了十几次机,炸的我都没脾气了,桨也坏了五六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是买个AMP2.8的飞控吧,今天炸了十几次机,炸的我都没脾气了,桨也坏了五六付。

APM听说不好调试,开始我也准备买,后来还是买哪吒了

网友:
你能说说 你的 电机 装的顺序 吗 还有桨

网友:
机头方向和飞控正向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