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苏SU27满油门滑跑50多米起飞,求解

楼主(2017-02-21):
新手组了75cm左右翼展的魔术板苏27,XXD2212 1400KV电机,86桨,3S2200电机,整体重580g左右,起飞要满油门滑跑50米以上才能起飞,手抛满油门就失速日大地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苏27特别适合新手啊,我第一次就能飞好长时间

那你就是我的神了

网友:
估计是重心太靠前了吧

网友B:
电机跟桨匹配吗?感觉电机的kv数低了

网友:
给你看看我的帖子喽
http://www.moz8.com/thread-85233-1-1.html?x=46166
入模以来你买了多少装备 看看有多少人和你拥有一样的装备
5.8g一体屏图传拆解 维修
http://www.moz8.com/thread-85861-1-1.html?x=46166
5.8g一体屏图传拆解 维修
f450装机实录 心得交流
http://www.moz8.com/thread-86159-1-1.html?x=46166
f450装机实录 心得交流
盘式无刷电机绕线修理教程 (请求申精)
http://www.moz8.com/thread-82250-1-1.html?x=46166
盘式无刷电机绕线修理教程 (请求申精)
魔改双发fpv 预告帖
http://www.moz8.com/thread-86207-1-1.html?x=46166
魔改双发fpv 预告帖

网友C:
重心太靠前了,想爽飞就得看我的电池槽,我和你一样配置也是2200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跟桨匹配吗?感觉电机的kv数低了

我的也是1400kv,30A电调,8060桨2200电池。80油门手抛起飞无压力

网友D:
个人觉得这飞机对新手就是最大的智商侮辱,不是一般的难飞,无良商家都宣传新手入门,真正飞过才知道上了商家的当

网友:
同一款飞机同一样的毛病  慢慢玩吧我也在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1400kv,30A电调,8060桨2200电池。80油门手抛起飞无压力

这样子

网友:
桨反了~~{·······546545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这飞机对新手就是最大的智商侮辱,不是一般的难飞,无良商家都宣传新手入门,真正飞过才知道上了商 ...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跟桨匹配吗?感觉电机的kv数低了

8060配 kv1400,如果kv再觉得低就等烧电机吧

网友:
估计是桨反了,这个配置应该没问题

网友:
su27标配是3s 1300 电池 2200的大了点  飞机重了 就是不好起飞了 你换1300试试 保证爽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这飞机对新手就是最大的智商侮辱,不是一般的难飞,无良商家都宣传新手入门,真正飞过才知道上了商 ...

确实不好飞 但是说实话 这款飞机 无论从造型还是声音 还是拉风程度 回头率 飞行姿态 确实比较惹人喜欢 我就是从这个飞机入魔的 现在还在飞

网友:
搞大k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不好飞 但是说实话 这款飞机 无论从造型还是声音 还是拉风程度 回头率 飞行姿态 确实比较惹人喜欢 我 ...

所以我都是自己造飞机! 现在飞F22   去年到现在差不多激光切割了130架左右  当然 大部分都是出给了当地魔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跟桨匹配吗?感觉电机的kv数低了

1400kv最适合刚玩得,因为速度相对要慢一些,不至于搞不清姿态等等,kv大了速度太快猛的比较难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太靠前了,想爽飞就得看我的电池槽,我和你一样配置也是2200电池。

重心不是在电机前5厘米吗?我量量刚刚好,电池槽我开的比你前一点,还有前起落架和舵机装前面配重。现在换了朗宇2216 KV1400的电机,希望比XXD要好。他们不是说宁愿头重也不尾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跟桨匹配吗?感觉电机的kv数低了

8060桨,XXD2212电机 KV1400,满油门好像会破桨,所以没有力效表,我现在换了朗宇的电机,不知道能不能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太靠前了,想爽飞就得看我的电池槽,我和你一样配置也是2200电池。

你这个遥控是不是有飞控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不是在电机前5厘米吗?我量量刚刚好,电池槽我开的比你前一点,还有前起落架和舵机装前面配重。现在 ...

5厘米没错,但你那2200电池你要正中啊,就算是头重尾轻但头也不能太重啊,把电池槽开长点就可以有空间调重心了。我的是MCE7接收器自带飞控的,当然也可以把飞控关掉,很方便的。摇控器上有开关要是不想用飞控可以关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8060桨,XXD2212电机 KV1400,满油门好像会破桨,所以没有力效表,我现在换了朗宇的电机,不知道能不能缩 ...

你用什么的桨?我用的是黑色有点软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遥控是不是有飞控的功能?

2200电不全油门就飞7-10分钟,效率高就飞久点

网友F:
应该是桨装反了,有字的一面朝鸡头,我的这个配置可以垂直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桨装反了,有字的一面朝鸡头,我的这个配置可以垂直起飞

后来听大神说了,后起落架太后面所以难抬头,调整了下,看会不会好点

网友:
就算是满油门手抛后也要打升降舵,另外,重心靠前了。滑跑距离过长是起架安装位置不理想,在保持平衡的前提下,前三点(SU27)起落架安装好后,轻压机尾机头应抬起,这样才有利于滑跑起飞。

网友:
最可能就是螺旋桨装反了,要么就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2020-04-22):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入门还是买FT家吧,SU27的翼型决定了它的升力就不大,机翼是平面,需要打升舵才能正常起飞,固定翼这东西,玩着玩着就玩成空动学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