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如何通过电子配置或飞机改进,增加64m涵道推力?

楼主(2017-02-21):
请教各路电动涵道大神。图上的FT雷氏战斗机KT板材质,翼展730mm,机长970mm,涵道是以前十月航空俱乐部购买的F9F PNP配置的64mm的5叶涵道,当时也是配的1500mah 3S电池,由于时间久远,不知道电调电机参数,问店家也忘记了,起飞重量没称过,估计大约在600-700克左右吧,涵道目前推力也没测试过。开始用3S 30C 3000mah电池有点重满油飞不起来,能滑翔一小段距离就掉下来了。后来换了3S 1500mah 25C电池,满油手抛起飞飞起来了,但没飞很高,由于推力不是很足,只是绕圈飞行, 也不敢做动作。请问怎样才能再增加点这个涵道的推力,看有些帖子说开作弊孔,或者将进气道改造成喇叭好,增加进气量,保证进气顺畅,除此之外,电子设备方面该怎样去改进下呢?像这种飞机,作弊孔又开在哪里比较合适呢,开多大?之前都玩桨机,没怎么玩涵道,做这个飞机,就是为了把这个64涵道利用起来,求各位大神前辈指点迷津,在此谢过了!

网友:
川师鲤鱼 携手成都广大模友 前来报到
http://www.moz8.com/thread-85233-1-1.html?x=46166
入模以来你买了多少装备 看看有多少人和你拥有一样的装备
5.8g一体屏图传拆解 维修
http://www.moz8.com/thread-85861-1-1.html?x=46166
5.8g一体屏图传拆解 维修
f450装机实录 心得交流
http://www.moz8.com/thread-86159-1-1.html?x=46166
f450装机实录 心得交流
盘式无刷电机绕线修理教程 (请求申精)
http://www.moz8.com/thread-82250-1-1.html?x=46166
盘式无刷电机绕线修理教程 (请求申精)
魔改双发fpv 预告帖
http://www.moz8.com/thread-86207-1-1.html?x=46166
魔改双发fpv 预告帖

网友:
可以改尾推

网友A:
减重  如果支持4S  就上4S 电

网友B:
开作弊孔没有,尽量加大进气量,涵道出气口短一点做一个收口,应该会好一点,还有做飞机前要先测试推力,我就算没注意这个做了几天的涵道飞机一下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作弊孔没有,尽量加大进气量,涵道出气口短一点做一个收口,应该会好一点,还有做飞机前要先测试推力,我 ...

没有开作弊孔,涵道风道是有收口的,是不是风道歉长了,我是按着店家给的教程和板子上标示的线粘的涵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开作弊孔,涵道风道是有收口的,是不是风道歉长了,我是按着店家给的教程和板子上标示的线粘的涵道

开作弊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作弊孔试试

像这种飞机,开在哪里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这种飞机,开在哪里比较好

靠近涵道啊,你自己看着开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重  如果支持4S  就上4S 电

应该不支持4s

网友:
做个拉伐尔喷囗(收口)加做㢢孔加增压进气

网友:
我跟你一样64涵道,用3S2200电池,还是比较好飞的
http://www.moz8.com/thread-83965-1-1.html

网友:
这种涵道我用过,3s推力最大不过七百克,想要增加推力使尽洪荒之力也没用。

网友:
没有玩过涵道,不瞎说,免误导。

网友(2017-03-26):
涵道推力过半就行了  没过半你考虑下推力问题   过半了就可能是飞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