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INIOSD的刷写驱动和其他的下载,

楼主(2017-02-21):
RT,前辈们的链接大部分都已经失效,没法下载,求下载链接
ft232rusbuart刷写器,
arduino(支持Windows 10的)
JAVA(支持Windows 10的)
还有这个,不知道叫啥,好像是OSD界面设置
求这4个。谢谢

网友(2020-06-27):
顶帖顶帖,留以备用

网友(2019-11-22):
我的miniosd不限离家距离和遥控信号强度

网友(2018-12-24):
顶帖,新人很需要

网友(2017-08-29):
引用 网友A:
额,视频可以放,但是是不是刷不上去的问题?
我用的是arduino 1.0.5版本,这个版本成功率高一些。

谢谢,我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求解答谢谢咋视频放不出来

额,视频可以放,但是是不是刷不上去的问题?
我用的是arduino 1.0.5版本,这个版本成功率高一些。

我还写过一个教程,但是是老款1.6.8的,新款的osd固件我还不熟悉。

全新升级!外场调参神器! MWOSD 1.6.8 使用经验分享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26

可以参考试试,我做了个视频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inimosd2.2是和APM通讯用的,不是楼主的界面。
其实前辈们应该给你官网地址就好了。
Java环境百度搜搜Ja ...

你好求解答谢谢咋视频放不出来

网友(2017-02-22):
顶帖是种美德

网友(点评):
顶帖,新人很需要。

网友C:
看有没有下载好的

网友(点评):
赚牛币下载进行中,,,

网友D:
被你想复杂了,上MINIOSD无非就是要看电压和部分参数而已,直接下个2.2的打包就行了,注意TTL刷机线接线是TX-》RX、RX-》TX、5V-》5V、GND-》GND,打开软件要找对COM口,然后点读取,这时要按一下OSD的开关,就读取进入了,先刷字库(第一个Latest_Charset.mcm,别选其他),然后刷固件,对了,就是写入的时候同样要按一下OSD的开关,这个包里都有了。自己一直留存的,测试可用。

MinimOSD 2.2 打包.zip

固件、字库、中文

网友:
川师鲤鱼 携手成都广大模友 前来报到
http://www.moz8.com/thread-85233-1-1.html?x=46166
入模以来你买了多少装备 看看有多少人和你拥有一样的装备
5.8g一体屏图传拆解 维修
http://www.moz8.com/thread-85861-1-1.html?x=46166
5.8g一体屏图传拆解 维修
f450装机实录 心得交流
http://www.moz8.com/thread-86159-1-1.html?x=46166
f450装机实录 心得交流
盘式无刷电机绕线修理教程 (请求申精)
http://www.moz8.com/thread-82250-1-1.html?x=46166
盘式无刷电机绕线修理教程 (请求申精)
魔改双发fpv 预告帖
http://www.moz8.com/thread-86207-1-1.html?x=46166
魔改双发fpv 预告帖

网友(点评):
正在学习中。。。小白也准备弄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被你想复杂了,上MINIOSD无非就是要看电压和部分参数而已,直接下个2.2的打包就行了,注意TTL刷机线接线是T ...

minimosd2.2是和APM通讯用的,不是楼主的界面。
其实前辈们应该给你官网地址就好了。
Java环境百度搜搜Java 环境 就可以下载装好了。

arduino 搜索 arduino 1.0.5就可以了,不要用高版本的,和程序兼容性不好,连1.0.5 R2也不要用,很容易失败。

这个OSD叫MwOSD,
官网地址http://www.mwosd.com/
下载地址 https://github.com/ShikOfTheRa/scarab-osd/releases 最新固件是1.6.8
安装包里面带英文字体,调参软件和固件,用arduino刷进去就ok了。

网友:
osd搞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被你想复杂了,上MINIOSD无非就是要看电压和部分参数而已,直接下个2.2的打包就行了,注意TTL刷机线接线是T ...

谢谢,但是我用的是那种超小型不是APMminiOSD。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mosd2.2是和APM通讯用的,不是楼主的界面。
其实前辈们应该给你官网地址就好了。
Java环境百度搜搜Ja ...

我下载的是arduino1.8.1,不会出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mosd2.2是和APM通讯用的,不是楼主的界面。
其实前辈们应该给你官网地址就好了。
Java环境百度搜搜Ja ...

还需要翻墙?

网友:
zxc850414 ,来自互助团队,兴趣爱好:
自我介绍:
顶帖是种美德

网友A:
用那个miniOSD的模块就行,然后1.8.1的arduino没试过,但是1.0.5最稳定,尤其刷kiss的OSD,只能用这个版本。这些网站都不需要翻墙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那个miniOSD的模块就行,然后1.8.1的arduino没试过,但是1.0.5最稳定,尤其刷kiss的OSD,只能用这个版本 ...

大哥你有MW OSD这文件没,就差这一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那个miniOSD的模块就行,然后1.8.1的arduino没试过,但是1.0.5最稳定,尤其刷kiss的OSD,只能用这个版本 ...

打开了,好激动,我用的BF F3固件,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nimosd2.2是和APM通讯用的,不是楼主的界面。
其实前辈们应该给你官网地址就好了。
Java环境百度搜搜Ja ...

惭愧惭愧,没仔细看就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那个miniOSD的模块就行,然后1.8.1的arduino没试过,但是1.0.5最稳定,尤其刷kiss的OSD,只能用这个版本 ...

一切进展顺利,就是最后到显示屏上只有电压和时间,并且位置也不是我设置的位置,这是啥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切进展顺利,就是最后到显示屏上只有电压和时间,并且位置也不是我设置的位置,这是啥情况 ...

要按右下角的write才行,然后记得要有进度数字到底走完才行,osd芯片的DTR针脚和TTL下载器的DTR针脚要连起来才能正确烧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按右下角的write才行,然后记得要有进度数字到底走完才行,osd芯片的DTR针脚和TTL下载器的DTR针脚要连 ...

这个OSD坏了,那个视频输入焊点上那个铜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OSD坏了,那个视频输入焊点上那个铜掉了

这个焊点可以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焊点可以修复的。。。。

对,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有没有下载好的

我也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找了半天没找到

问问其他模友

网友(2017-05-01):
引用 网友D:
被你想复杂了,上MINIOSD无非就是要看电压和部分参数而已,直接下个2.2的打包就行了,注意TTL刷机线接线是T ...

我也在用你的这个版本的固件,我是15.02.02版本的,使用没问题,就是这电压用控校准后还是不准确,刷了纯净版、模拟版的都一样,怎么办?我是超微型的那种osd。

网友:
学习,我的sod乱麻麻咋办?

网友(2017-08-27):
引用 网友A:
minimosd2.2是和APM通讯用的,不是楼主的界面。
其实前辈们应该给你官网地址就好了。
Java环境百度搜搜Ja ...

你好,我的咋是这样,我也不懂,求解答谢谢20170827_201641—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5MzU1Mzc5M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