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疆植保机飞控用户手册

楼主(2017-02-22):
大疆植保机MG-1S是A3-AG/N3-AG飞行控?但是进入大疆官网的农业植保机页面,无法找到该机飞控的用户手册和MG-1S的使用手册。是不是还未销售,所以没有使用资料下载?望各位告知!想对比一下大疆植保机飞控和拓攻的T1-A在功能上的区别。大疆的跟随雷达是毫米波的,而拓攻的是红外定高雷达,档次不同了吧?

网友A:
https://dl.djicdn.com/downloads/mg-1/cn/MG-1_User_Manual.zip

这个页面往下拉,全有http://www.dji.com/cn/mg-1/info#downloads

网友B:
拓攻估计可以
川师鲤鱼 携手成都广大模友 前来报到
http://www.moz8.com/thread-85233-1-1.html?x=46166
入模以来你买了多少装备 看看有多少人和你拥有一样的装备
5.8g一体屏图传拆解 维修
http://www.moz8.com/thread-85861-1-1.html?x=46166
5.8g一体屏图传拆解 维修
f450装机实录 心得交流
http://www.moz8.com/thread-86159-1-1.html?x=46166
f450装机实录 心得交流
盘式无刷电机绕线修理教程 (请求申精)
http://www.moz8.com/thread-82250-1-1.html?x=46166
盘式无刷电机绕线修理教程 (请求申精)
魔改双发fpv 预告帖
http://www.moz8.com/thread-86207-1-1.html?x=46166
魔改双发fpv 预告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l.djicdn.com/downloads/mg-1/cn/MG-1_User_Manual.zip

这是MG-1的。谢谢!

楼主:
查看了几天,知道MG-1S要在第一季度发货。因此,使用手册不会上网,或者还要修改呢.,只有等吧。谢谢各位的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拓攻估计可以
川师鲤鱼 携手成都广大模友 前来报到
http://www.moz8.com/thread-85233-1-1.html?x=46166

修电机的高手师傅呀!敬佩敬佩!!!
     拓攻T1-A是可以,但是价钱不低,跟大疆的平齐,性能比的过大疆吗?有帖说拓攻的6轴传感器是MPU6000比大疆的6050贵好几倍,我淘宝了一下,卖的最便宜是5-6元,最贵的是50-60元,相差是1-10元。拓攻想与大疆争市场,只有把售价降低,争取中下等的“穷人”。查看使用拓攻T1-A飞控的厂家,10KG的要3.2-3.6万(还没有跟随雷达),而大疆的MG-1S是植保机们的高配置了,它的定高雷达是微波的,不同于拓攻的红外雷达,才卖4.2万,还有4万元的保险费。估计大疆这个飞控可能会卖3999元,但是内含双冗余结构,包含数传。而拓攻的飞控2499元,加上999元的拓攻数传,不是追上了大疆的价钱了吗。
     我想说,拓攻的总裁,华为的手机不是走高质低价的路线吗,它敢卖到苹果的价钱。其实硬件的成本很低,而软件的成本就没底的了。比如那个液位传感器,浮球内放一小块磁性材料,下面是个干簧管,水位下降使浮球接触干簧管而送出开关信号,这里面没有软件成本,竟然要卖100元,上某宝捜不锈钢水位开关,10元以下就可以买到,而一配套之后就成了“美女”。你看,某店自配出售的用于拓攻液位传感器只卖30元。
还想说一说LED指示灯模块。我买大疆的V1飞控,忽然指示灯不亮了,查了-下,送修时间可能很长,又不知要收多少钱,拆了,坏一个电容,修好了。看图:这才多少个元件,1个中功率三色LED     8个贴片电阻,2个贴片小功率晶体管,1个2uf贴片电容,1个贴片二极管,等等。零售价是60元。但这个不夠液位传感器好赚。学生哥都是买开源的。

      还有一个俏动的植保飞控,价钱较低而功能和拓攻一样,还多了一个超声定高传感器。哪位用过吗,说说性能如何?平稳吗?掉高吗?

网友:
感谢分享,帮你去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