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穿越机,竞速与freestyle飞行,电机选择的取舍问...

楼主(2017-02-22):
     穿越机电机发展到今天 我们使用的电机从1806到2204直至到现在的主流的2205、2206 并开始逐渐向2305等规格电机发展。有的电机追求极限拉力 有的追求平衡。
目前玩穿越记主要有三大类:1、初学者主要为自由飞
                                             2、大神级飞手主要竞速
                                             3、大神级花式飞行(freestyle)
个人理解:针对第一类初学者电机要求不高便宜耐用即可
                第二类竞速飞手电机可根据赛道选择较高KV值电机(2300-2600KV)
                第三类花式飞行 需要电机有较大扭矩 较高效率 对极限拉力要求不高 一般选择2300左右KV电机即可

问题:大家在竞速飞行与freestyle飞行在电机的选择上有什么不同点,或分别推荐的电机?
感谢大家在此讨论自己意见!!

网友:
还在新手自由飞耐炸阶段。。。。

网友:
不错不错 很好的样子

网友:
2204足够,1806续航最长,个人喜欢2205因为比较好看

网友:
竞速选择大定子,比如2305、2206,高KV,比如2600,搭配大螺距螺旋桨,追求大拉力、最高速度,缺点是:伤电池。
花式选择小定子,比如2205,低KV,比如2300 2350,搭配略小螺距螺旋桨,追求中低转速(2W以下)的效率、灵活,缺点是最高速不会太快。

网友(2017-04-14):
其实除了电机,桨叶和电池的搭配也很重要,特别是竞速和花式两种完全不同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