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X5

楼主(2017-02-22):
最近迷上了飞翼系列,我的小黑已经陪伴我征战多时了!不做过多的解释上图。          想上1000的4S就是重心不好配。等小黑退役就上X8已经买回来了!

楼主:
骚气的垂尾!

网友:
不错不错 都用了铜箔

网友A:
顶顶顶~~X5在我手上是出勤率最高的机机,很好飞~~
我的电装是2216kv1400,30a电调,3s7500.续航在40~5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顶顶~~X5在我手上是出勤率最高的机机,很好飞~~
我的电装是2216kv1400,30a电调,3s7500.续航在40~50分钟 ...

网友A:
我的X5 就是这么洋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顶顶~~X5在我手上是出勤率最高的机机,很好飞~~
我的电装是2216kv1400,30a电调,3s7500.续航在40~50分钟 ...

你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垂尾是自己加上的吧?

网友:
很小巧。可以放车里随处飞的节奏

网友:
不错,载机一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X5 就是这么洋气~~~

你好 你的x5 用u22定标的时候 是直接水平的放地上定标 还是抬高飞机后面让飞机水平定的标  还有你的巡航速度设置的多少啊 几安巡航电流? u22飞X5手抛起飞起飞角度25度可以么 轻松么?望前辈指教 我也是X5配U22 一直弹射 前几天没弹好 把翼刀弄断了 想手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你的x5 用u22定标的时候 是直接水平的放地上定标 还是抬高飞机后面让飞机水平定的标  还有你的巡航 ...

你好,我的X5是apm飞控

网友(2017-09-18):
你好,我的X5是apm飞控,一飞即炸

网友B(2017-12-26):
引用 网友A:
顶顶顶~~X5在我手上是出勤率最高的机机,很好飞~~
我的电装是2216kv1400,30a电调,3s7500.续航在40~50分钟 ...

猫总你的x5-2216电机配的几寸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猫总你的x5-2216电机配的几寸桨

9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9寸.......

猫总 我也是这个配置 4500电池只能飞15分钟
想整个18650你给点意见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