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罗盘问题/

楼主(2017-02-22):
追云无人机使用的是阉割版的apm,最近给这个飞机折腾的不要不要的,系统全乱了。今天刚刚把全部调好,但又发现个奇葩问题,它这个飞控用两个罗盘!我试过把外置拆下来转动,罗盘数据有变动,抓住外置罗盘转飞机,罗盘数据还是有变动!用的apm是阉割版2.0的,固件是3.2.1的!背后给我mp里关闭了内置,又发现了问题,外置罗盘重启后自动校准 指向为n也就是北!飞机开电前不关管机头指向哪里,开机后就是北!试飞 自稳模式,和定高模式正常,一打定点模式各种乱串,不是飘,是起飞后马上各个方向串!求助求助,要不要还是把内置罗盘开了?开了也有问题,两个打开后罗盘指不到北,怎么转都不指北,而且在转动飞机的时候指南针好像有缓冲,就是飞机向左转指南针左转后会慢慢右回!是不是两罗盘选择的方向不对,内置的调参0是正常的,不用转安装方向,到外置不知道选哪个才对,外置罗盘悬挂在脚架上。上图,求大神或者泡泡老师帮
外置罗盘在上图的左前边脚架里!

网友A:
恩。。。飞机找不着北了,,,,问问厂家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飞机找不着北了,,,,问问厂家怎么说

厂家只说返厂,一点小问题也只有返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厂家只说返厂,一点小问题也只有返厂

既然人家负责了,就配合一下,解决问题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人家负责了,就配合一下,解决问题就好

还不就是要钱嗯,我已经全部调好了

网友:
双罗盘,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