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7-02-22):
追云无人机的遥控油门回中的,因为参数乱了自己调回后发现不管什么模式下飞控解锁油门回中就起飞,自稳模式下直线上升,要把油门从中点往下拉才正常!定点模式起飞后又正常了,油门回中悬停!求大神给个具体的调试方法,该调全部参数的那一项,该怎么调?

网友A:
图上不是大疆吗?

网友B:
重刷固件试试

网友C:
第一张图不是那个APM地面站的吗????     调调油门死区和油门的中位值吧

网友D:
APM飞控油门中上上升说明飞行模式在定高,定点,留待,三个飞行模式。自稳模式遥控油门从零上升就会升上~
楼主你这个调参界面是调飞控我的稳定参数PID界面,要换模式更改飞行模式那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飞控油门中上上升说明飞行模式在定高,定点,留待,三个飞行模式。自稳模式遥控油门从零上升就会升上~

谢谢,这个我知道,没有拍全部参数的图上的是pid的,pid正常了!现在就想知道怎么调油门回中悬停,定点也是解锁后自动起飞,然后油门可以正常悬停。但是自稳不能悬停,油门回中高了,飞机自动上升

网友E:
调整悬停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整悬停油门

具体怎么调整?该调整哪个参数?

网友:
自稳模式本来就不能悬停,要是自稳能悬停还要定高模式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不是大疆吗?

是追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刷固件试试

刷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不是那个APM地面站的吗????     调调油门死区和油门的中位值吧    ...

具体调那个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飞控油门中上上升说明飞行模式在定高,定点,留待,三个飞行模式。自稳模式遥控油门从零上升就会升上~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追云

贴着dji。。。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我知道,没有拍全部参数的图上的是pid的,pid正常了!现在就想知道怎么调油门回中悬停,定点也 ...

自稳模式油门不一定在中间就悬停,可能40%或60%就悬停了,看你机机多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