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变遥控飞机(lts8823作者)

楼主(2017-02-22):
红外遥控直升机终于寿终正寝了,可里面的电子设备还完好无损,扔了可惜,拆下准备用来做架固定翼飞机玩儿。

从小区的垃圾站捡到一块比较硬实的包装泡沫,留下整齐的部分,找块平整的木板两面打孔,用笔记本电源和吉他弦制作的热切割切割成薄片。电热线的热度靠吉他弦的长度掌握,厚度就靠两边放几只垫圈来掌握。

   打印好图纸并剪下来,用壁纸刀按图切割好。用砂纸打磨一下,然后表面涂上白乳胶增加强度和防止粘接的时候胶对泡沫的腐蚀(装乳胶的罐子盖子锈了,所以看起来有些发黄了)。

用小木块做的打磨工具,其实挺简单的。打磨机体和机翼全靠它了。

按照图纸把小飞机装配起来。注意装到一半的时候要将改好焊线的接收板放到飞机后腰部分,并把红外线接收头、充电口全都露出来。并用泡沫固定。

  接下来进行螺旋桨的制作,用可乐罐制作出螺旋桨的形状,需制作一正一反(一个左旋,一个右旋)两只桨叶。用热熔胶固定到电机轴上。

  找到一块韧性好点的泡沫制作电机的固定装置,用壁纸刀修成流线型的样子,并在头部挖孔装上电机。

东西制作的都差不多了,下面进行总装配。找了牙签和橡皮筋的替代品,怕被皮筋勒坏了,机翼前后用废胶片做了加强,焊好连接线并装配完成。重心靠电池的位置来确定,差不多在机翼前缘1/3的位置。飞机前面特意做了个缓冲装置,等飞顺手了不乱撞了就去掉它。

视频:

网友:
你也是个人才

网友:
视频我看不见

网友:
不用舵机吗

网友:
666,厉害啊,请问怎么控制方向呢?

网友:
厉害了!!敢问如此流弊的飞机如何控制方向呢??

网友:
这个强度够吗?

网友:
老早也有这个想法,你把我的想法提现的淋漓尽致

网友A:
人才啊,连桨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
遥控距离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才啊,连桨都是自己做的

手好巧!

网友A:
是啊,你看,橡胶圈是套套,螺旋桨是金属片,膜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你看,橡胶圈是套套,螺旋桨是金属片,膜拜啊

嗯ヽ(○^㉨^)ノ

网友:
大神级别的,,,,,,,,,,,,,,,,,,,

网友B:
橡皮筋亮瞎我的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橡皮筋亮瞎我的眼

好眼力啊

网友:
红外遥控在室外基本玩不起来,看楼主也是追着飞机跑~

网友:
好叼的样子

网友:
看你控制好似要一直对着飞机,是不是信号不是很好,有时候会失控啊?

网友:
牛人啊。实在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请问,陀螺仪对飞行没有影响吗?真心请教。

网友(2018-09-19):
你这么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