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级甲醇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7-02-22):
本人新手,新发动机,点火头取了以后直接熄火,主油针油针1.5圈,运行声音稳定,问一下,点火头多长时间取比较好,还有就是不取的话能运行多久?谢谢大神

网友(2017-08-17):
有没有调试教程呢?

楼主(2017-02-28):
引用 网友A:
不取的话可以一直运行啊,取下来熄火原因很多,有时候点火电 电压不足也有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富油了,就 ...

这个离合器,大神帮忙看看,为什么启动的时候直接就卡风扇了,这个风扇是480上的和启动头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机型太老了,估计配件是找不到了

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你这机型太老了,估计配件是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牌子的直升机啊

华科尔的18级油机

网友A:
不取的话可以一直运行啊,取下来熄火原因很多,有时候点火电 电压不足也有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富油了,就是油进的太多了,把主油针往里拧一点试试,前提保证点火电能把火头点红,越红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取的话可以一直运行啊,取下来熄火原因很多,有时候点火电 电压不足也有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富油了,就 ...

怎么样看点红呢,我一直都没注意

网友:
可以不取点火器的,取了点火器熄火原因是富油了就是进油量过多需要把主油针回拧几分(钟表分钟的意思)

网友A:
如果你不去点火器,在那插着也费劲啊,正常情况下启动后拿下来是正常运转的,还是你没调整好,火头拧下来插到点火器上看看红不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去点火器,在那插着也费劲啊,正常情况下启动后拿下来是正常运转的,还是你没调整好,火头拧下来插 ...

恩,那我明天试试

楼主:
甲醇发动机不会淹死吧,晚上试可打不着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出主意,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去点火器,在那插着也费劲啊,正常情况下启动后拿下来是正常运转的,还是你没调整好,火头拧下来插 ...

今天可打不着火了,是不是淹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可打不着火了,是不是淹死了!

火头拧下来把多余的油倒一倒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头拧下来把多余的油倒一倒

火头就是插点火器的地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发动机

我晚上回去给你照个相片帮我看看,好像是18级的发动机,是华科尔的油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晚上回去给你照个相片帮我看看,好像是18级的发动机,是华科尔的油机

唉,新手玩油机就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唉,新手玩油机就是不行啊!

大神,看这个坏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头拧下来把多余的油倒一倒

大神看看这个怎么弄风扇烂完了

网友A:
只能换风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换风扇了

这个风扇找不到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风扇找不到货了

你是什么牌子的直升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