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校准传感器

楼主(2017-02-22):
自己组装的四轴飞行器,起飞时老是会侧翻,感觉1号电机和4号电机升力大,3号电机和2号电机升力小。问了飞控售后,说是没调试好。但是按照飞控说明书操作,无法解锁,校准传感器。我的遥控器型号是迈克mc6a右手油门,只有把油门打到底,左手方向舵向右,电机才能解锁,却始终无法校准传感器。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A:
估计电调油门没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调油门没校准

QQ飞控!接飞控前,4个电机都做过油门行程了

网友B:
连电脑校水平,电机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电脑校水平,电机顺序

QQ飞控!无法连接电脑

网友:
检查接线和电调的进角

网友C:
首先,基础性工作要做好。第一,接线确保正确无误,包括接收机与飞控板,飞控板与电机。以上是信号与控制部分接线。第二是电调与电机接线,每个电机转向不能错。第三,浆不能装反!以上各步都做对了,一般可正常起飞。你的jJJ故障有可能是遥控器微设置错误。QQ飞控要求所有微调都置零。一般遥控器微调按钮都是点动开关,开机状态下很容易误碰,可看看遥控器屏幕微调是否都为零,不是调整到零一般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基础性工作要做好。第一,接线确保正确无误,包括接收机与飞控板,飞控板与电机。以上是信号与控制部 ...

估计遥控器有问题。我的是QQ飞控,右手油门。按操作,油门打到最高,左手方向舵向左,校准传感器。结果是,油门打到最高后,油门的方向舵向右挪一点点(是一点点、一点点),左手方向舵向左,才能校准传感器。否则死活无法校准传感器的,现在这样直接导致,试机起飞的时候,1号和4号电升力比2号 3号电机大,加油门直接侧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