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3集成osd如何调置?

楼主(2017-02-22):
大神们,菜鸟的f3集成osd刷了bf固件就没有osd信息显示了?咋办?求助,谢谢!!

网友A:
mwosd 用通用的刷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osd 用通用的刷机板

试过了,在bf里还要设置什么吗?试了还是不行,没数据显示

网友B:
地面站更新到最新,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更新到最新,解决

地面站?bf主软件吗

网友C:
如果是内建BF支持的,刷到3.0.1以后版本,在调参软件里面打开OSD选项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普通集成,那还是要和外置osd一样拿下载器和外置一样的刷法。
你求助好歹也要把问题描述清楚,飞控型号,固件版本,调参软件版本说清楚,或者截图,不然谁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内建BF支持的,刷到3.0.1以后版本,在调参软件里面打开OSD选项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普通集成,那还是 ...

抱歉,我也不懂这放面,是下图那种

网友:
嘿嘿,这下就好弄了噻,这种就是仅仅只是把OSD集成在板子上,你查看一下泡泡老师的 naze32 外置osd显示教程就可以了。

网友C:
估计你刷机过后,端口设置都清零了,没有指定osd的通讯端口。假设原来是好的话,那么只要指定osd对应端口就好了。一般是设置uart2功能,打开MCP,或者是serial port 功能,试试。
不过即使osd没有和飞控通讯上,那么osd也应该显示字出来,如果连字都没有,那还是要刷MWosd的固件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刷机过后,端口设置都清零了,没有指定osd的通讯端口。假设原来是好的话,那么只要指定osd对应端口就 ...

试试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刷机过后,端口设置都清零了,没有指定osd的通讯端口。假设原来是好的话,那么只要指定osd对应端口就 ...

马一个

网友(2017-04-22):
是否用 USB-TTL试一下

网友:
lz是东莞的啊?

网友:
外置OSD 通电前后 看看有没有信号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