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 INPUTS, MIXER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2-23):
请教,X9D+  INPUTS, MIXER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虚拟摇杆和混控。你可以理解为通道设置和混控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拟摇杆和混控。你可以理解为通道设置和混控设置

原来这样啊

网友B:
没用过X9D,但是根据楼上大哥的解释,虚拟摇杆和混控来说我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具体干嘛用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加入你要设置一个三角翼混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用混控把副翼和升降混控到一起输出。但是这样有个问题,想改变副翼或者升降的参数时,比如大小舵,曲线等,每次你都要把两个通道里的都改一遍。这时候就是虚拟摇杆起作用的时候了。定义两个虚拟摇杆,输入分别是副翼和升降,然后混控的输入则是这两个虚拟摇杆。然后你需要修改大小舵,曲线,反相之类的都可以通过这个虚拟摇杆通道一下就设置好。

如果混控涉及到的舵机特别多的时候非常方便。

还有直机的混控,螺距和油门本身都是从油门摇杆来的,但是螺距要和升降副翼一起混控三个十字盘舵机,这时候也是要以油门通道为输出定义两个不同曲线的虚拟摇杆。

网友C:
inputs相当于给变量命名,方便后续的调用和管理。mixer则进行实际的混控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puts相当于给变量命名,方便后续的调用和管理。mixer则进行实际的混控操作 ...

也就是说不设置inputs也行。只要设置mixer就有实际操作了。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X9D,但是根据楼上大哥的解释,虚拟摇杆和混控来说我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具体干嘛用的。

举个最简单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puts相当于给变量命名,方便后续的调用和管理。mixer则进行实际的混控操作 ...

这解释比较通俗。看懂了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不设置inputs也行。只要设置mixer就有实际操作了。对吗

嗯 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得一级棒,解释很到位。可惜我还是每看懂

如果没有input,想要修改副翼通道曲线,就要在mixer的A B C里面都修改一边。

网友:
楼上这种最贴近大家的理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input,想要修改副翼通道曲线,就要在mixer的A B C里面都修改一边。

6666666。高手一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input,想要修改副翼通道曲线,就要在mixer的A B C里面都修改一边。

能这么理解不?input不设置也没关系,就是麻烦点,mixer其实也是通道映射。如果我设置了一些混控,比如固定翼横滚的时候补一点俯仰。现在我觉得爬升的时候俯仰还要再加大,再input里改俯仰,混控就受了影响,横滚的时候俯仰也会补得更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能这么理解不?input不设置也没关系,就是麻烦点,mixer其实也是通道映射。如果我设置了一些混控,比如固 ...

而我只再mixer里改的话横滚+俯仰的混控不受影响。只会爬升的时候俯仰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我只再mixer里改的话横滚+俯仰的混控不受影响。只会爬升的时候俯仰有变化。 ...

对就是这个意思,mixer里面的设置只能影响到这个通道,也就是对应这个舵机的。加入三角翼混控有两个舵机,我想修改个大小舵需要每个都改一次,映射一个input就只需要改一下input了。

当然我所有经验来自deviation固件,华坑的控上的一套开源固件,跟opentx比还要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这个意思,mixer里面的设置只能影响到这个通道,也就是对应这个舵机的。加入三角翼混控有两个舵机 ...

厉害厉害。交个朋友吧

网友: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input,想要修改副翼通道曲线,就要在mixer的A B C里面都修改一边。

这个图说的挺明白的。其实没有表现出最终接收机接收到的信号到底是哪个。
就是输出的通道了。输出的通道可以直接采用inputs的舵量,也可以采用mixer(就是函数、混控)之后的舵量。

但是混控mixer一般都是在inputs实际输入的基础上二次生成的。混控可以带来很多有意思的曲线。比如转弯,升降时候的油门补偿,防止失速。为了让飞行器不会丧失平衡。还可以将油门设为平滑增加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说的挺明白的。其实没有表现出最终接收机接收到的信号到底是哪个。
就是输出的通道了。输出的通道 ...

恩,因为我用的不是opnetx,而是deviation,难免有不一样的地方,多谢指正。

网友(2017-05-23):
input单独设置单个通道不错mixer从字面意思理解其可调性要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