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云台

楼主(2017-02-23):
谁用这个云台呢啊  谁能告诉我一下怎么用   不连接收机能用吗  求大神

网友:
不连接收机,怎么控制?

网友A:
能用  保持自稳,但是没法远程控制俯仰和横滚

网友:
这个云台不错的,我有 没果冻 收不收

网友:
这个有家150多

网友B:
我才买了个才158,只是没包装有点旧,不接接收只能自稳,不能控制俯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才买了个才158,只是没包装有点旧,不接接收只能自稳,不能控制俯仰。

是不是通电自动就自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通电自动就自稳了。

如果出厂是设置好了的就自稳了,不行的话就自已连调参软件设置,设好了加电就自稳。

网友:
自稳或跟随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用  保持自稳,但是没法远程控制俯仰和横滚

为什么不能调俯仰

网友:
不连接收机可以用,接电就可以,只不过不能调角度,水平用,我正在用

网友:
只能自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能调俯仰

你没接接收机用什么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没接接收机用什么控制

接一个旋钮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一个旋钮通道

那就行啊